关于MPU6050的寄存器

楼主(2014-08-18):
       现在有一个寄存器MOT_DETECT_CTRL(0X69),手册上只是说了4、5位的作用,关于上电延时什么的,6、7位保留......谁知道其他位的作用么.......手册上木有说,有谁知道么.....

网友A:
http://www.i2cdevlib.com/devices/mpu6050#registers

网友A:
拿去,不谢:
http://www.i2cdevlib.com/devices/mpu6050#registers

Motion Detection Control (MOT_DETECT_CTRL @ 0x69)

Register Bitfields
[5:4] ACCEL_ON_DELAY
[3:2] FF_COUNT
[1:0] MOT_COUNT
This register is used to add delay to the accelerometer power on time. It is also used to configure the Free Fall and Motion detection decrement rate.

The accelerometer data path provides samples to the sensor registers, Motion detection, Zero Motion detection, and Free Fall detection modules. The signal path contains filters which must be flushed on wake-up with new samples before the detection modules begin operations. The default wake-up delay, of 4ms can be lengthened by up to 3ms. This additional delay is specified in ACCEL_ON_DELAY in units of 1 LSB = 1 ms. The user may select any value above zero unless instructed otherwise by InvenSense. Please refer to Section 8 of the MPU-6000/MPU-6050 Product Specification documen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etection modules.

Detection is registered by the Free Fall detection module or the Motion detection module after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 meet their respective threshold conditions over a specified number of samples. When the threshold conditions are met, the corresponding detection counter increments by 1. The user may control the rate at which the detection counter decrements when the threshold condition is not met by configuring FF_COUNT and MOT_COUNT. The decrement rate can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table:

FF_COUNT or MOT_COUNT Counter Decrement
0 Reset
1 1
2 2
3 4

When FF_COUNT or MOT_COUNT are configured to 0 (reset), any non-qualifying sample will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 to 0.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Free Fall detection and Motion detection, please refer to Registers 29 to 32.

Bits 7 and 6 are reserv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不谢:
http://www.i2cdevlib.com/devices/mpu6050#registers

必须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2cdevlib.com/devices/mpu6050#registers

要番墙啊....郁闷.....有木有好的番墙软件啊....或者VPN啊,好多都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