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在循环中不返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18):
unsigned int Fun_Wifi(char *s)
{
        unsigned int i=0;
        WDT_Feed();
        UART3SendString(s);
        while(i < 100)
        {
                i++;
                Delay_1ms(100);
                WDT_Feed();
                xprintf("xxx WifiSetFlg is %d\n\r",WifiSetFlg );
                if(WifiSetFlg == 1 )
                {
                        xprintf("xxxxxxxxxxxxxxx WifiSetFlg is %d\n\r",WifiSetFlg);
                        WifiSetFlg =0;
                        return 1;
                }
        }

        WifiSetFlg =0;
        return 0;
}
从串口输出可以看出在100次循环中有一次是满足WifiSetFlg ==1 的,也打印出了xxxxxxxxxxxxxxx WifiSetFlg is 1(15个x),应该是在这个if中将WifiSetFlg 置1了,本应该也执行return 1  跳出函数的,为什么却没有跳出,却把100次循环执行完毕后返回了0(最后一行return 0;),实在想不通,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需要做更多的實驗。
比如,這箇函數是否衹執行了一次?

网友:
开优化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unsigned int Fun_Wifi(char *s)
{
        unsigned int i=0;

你这样循环只会执行一次,要么返回1,要么返回0,我的目的是在10内判断WifiSetFlg是否置1,置1返回1,不置1返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更多的實驗。
比如,這箇函數是否衹執行了一次?

函数执行了多次,每次都是返回0

网友:
如果函数执行了两次这结果没错。在函数进入循环前打印一串字符看函数执行了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更多的實驗。
比如,這箇函數是否衹執行了一次?

我感觉这个函数被执行了多次;
每次的执行的路径不一样,建议楼主在函数开始和结尾处加上调试打印,确认一下

楼主:
volatile unsigned int WifiSetFlg = 0;优化等级level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函数被执行了多次;
每次的执行的路径不一样,建议楼主在函数开始和结尾处加上调试打印,确认 ...

只执行了一回,返回的是0;
但是这个函数调用了多次
Fun_Wifi("test1");
Fun_Wifi("test2");
Fun_Wifi("test3");
Fun_Wifi("test4");
Fun_Wifi("test5");

网友C:
return 1处设断点,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turn 1处设断点,观察。

这个好,可惜没有调试器啊

网友:
实现这样的功能,很简单;
但为什么会这样,才是重点。

return 1肯定没有执行到,按这思路去查吧。

网友:
感觉本来就是在循环里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执行了一回,返回的是0;
但是这个函数调用了多次
Fun_Wifi("test1");

那不就对了嘛。你自己都说重复调用了。
建议函数入口处print 一下你的那个字符串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