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波求面积,使用什么算法

楼主(2014-08-18):
采样16位ADC,200毫秒取得400个数据。。波形上升是100毫秒,下降缓慢一些,暂时我们先取100毫秒,如果这样有什么算法求面积(单片机C语言实现)
这个波形本身有20毫秒位周期的波浪,各位能用方法什么来滤波?

网友:
400个面积相加

网友A:
就是楼上说的积分啊!

网友B:
等间隔采样,积分就好了
也可以用搭个积分电路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间隔采样,积分就好了
也可以用搭个积分电路来做

软件积分是不是先要知道函数的?我没有这个曲线的函数哦

网友:
不需要曲线的函数,400个数据对应400个小矩形的高,宽就用时间的间隔,然后都算出面积相加嘛
想更准确点就把上下限再平均一下嘛

楼主:
这样数据在斗啊,精度有点不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楼上说的积分啊!

没有函数怎么积分呢

网友C:
非得要函数?没用过离散积分?

网友:
建议梯形积分,或者辛普森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得要函数?没用过离散积分?

是没用过,现在准备用龙贝格求积公式试试。。

网友(2014-09-27):
之前 见过一个 简单的, 判断峰里面的点个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积分是不是先要知道函数的?我没有这个曲线的函数哦

积分本来就是求和的极限,离散化就是相加

网友:
加起来就好了,误差很小的

网友:
AD采集的数据,累计求和,就是得到的面积,我是这么计算的。
但是AD采集的速率和精度、还有AD采集的间隔一定要准确,要不就会造成采集后计算面积不稳定。还有就是数据处理的时候,不要影响AD采集,一般是DMA方式或是大内存,保存采集数据再处理。

网友:
楼主明显不知道积分的概念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代码,谁都知道要积分或者加起来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采样点累加,只要采样频率越高,越真实.

网友:
查资料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