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实现TCP/IP协议

楼主(2014-08-18):
RT,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不知道该从哪入手,先大概学了学协议相关内容,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是要先看看C语言实现?再用verilog改写?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吗?求助

网友:
这种活适合CPU来干,硬件实现代价太大,自行考虑。

网友:
是太麻烦,要么嵌入软核,从头开始用硬件实现不是一般人做得了

网友A:
完整的TCPIP用VERILOG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超精简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TCPIP用VERILOG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超精简的可以。

传说中的LWIP?如果我用ip核辅助呢?

网友:
可以的,只是很麻烦,不过定制性很强。

网友B:
直接用W5100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说中的LWIP?如果我用ip核辅助呢?

LWIP也很复杂。其实,我们的实际应用中,比如内网只和服务器固定传输写数据、命令的话,才是有可能的。

网友C:
楼主你肯定理解错了,这种重量级的题目,不是大概学了协议内容能够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W5100不就可以了么。。。

W510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肯定理解错了,这种重量级的题目,不是大概学了协议内容能够搞定的。 ...

目的就是在FPGA一端接个光纤口,然后把数据从外面通过交换机送进来,如果要完成这些,是不是就要实现协议?我这样理解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也很复杂。其实,我们的实际应用中,比如内网只和服务器固定传输写数据、命令的话,才是有可能的。 ...

嗯 我觉得您说得和我想要的差不多,那我应该从哪方面进行学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在FPGA一端接个光纤口,然后把数据从外面通过交换机送进来,如果要完成这些,是不是就要实现协议 ...

这个只是完成精简MAC的功能,并不是TCP/IP
在数字化电站内,用一个FPGA核,模拟出多个精简的MAC

网友D:
有人已经做好这个了  我认识深圳的一个朋友 你论坛里面搜索 hxl_led 如果有工程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找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觉得您说得和我想要的差不多,那我应该从哪方面进行学习呢?

TCP封包、拆包;ACk处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已经做好这个了  我认识深圳的一个朋友 你论坛里面搜索 hxl_led 如果有工程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找他  ...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封包、拆包;ACk处理之类的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