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件参数有差异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产品的精度?

楼主(2014-08-18):
如题,比如一个测温的装置,使用热电阻的话,热电阻本身有差别,放大电路的电阻值又有差异,怎么保证采样的精度呢?难道一个产品就要校正一次,修改内部程序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元器件不能保证精度就需要人来干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元器件不能保证精度就需要人来干预了。

也就是说对于每个产品都要实际测量一次进行软件校正吗,那大批量的东西不是很麻烦?

网友:
标定,这是一个生产工序。

网友:
有很多说法,标定,校准,校正................
你可以通过软件,也可以通过电位器等硬件方法,来做

网友B:
楼主想到的只有“修改内部程序”,这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到的只有“修改内部程序”,这思维。。。。

板子上一溜的贴片,也没电位器,还能改硬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一溜的贴片,也没电位器,还能改硬件吗

挨个标定一下就可以了,做一个标定的程序

网友:
只能够标定,除非你能够找到规律写进软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挨个标定一下就可以了,做一个标定的程序

标定的程序?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或者哪边有这方面的内容?谢谢了

网友:
校准  生产时候给定一个标准量 然后你在程序里面测量这个标准量 算出误差 然后把误差干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定的程序?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或者哪边有这方面的内容?谢谢了

最简单的,就是结果乘以一个系数,系数可以通过串口什么的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定的程序?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或者哪边有这方面的内容?谢谢了

标定程序当然是你根据你自己的产品需要自己做,
哪来通用的。。。

网友:
x=ay+b,就是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结果乘以一个系数,系数可以通过串口什么的修改

貌似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定程序当然是你根据你自己的产品需要自己做,
哪来通用的。。。

我知道没有通用的啊,我就想看一看是什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