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TI 的Zstack折腾晕了

楼主(2014-08-18):
项目选定使用zigbee 组网通讯,使用TI的CC2530。

本来对于这么庞大的系统就很畏惧。买了两本相关的书,也买了WEBEE的开发套件。
加上自己这么多年的软硬件功底,应该不存在问题。

这么多年的开发一直是裸奔,凉快,控制外设简单直白,随心所欲。

当然我也知道,组网自己写是不可能的。

照着WEBEE的实战演练修改,
1.改UART,简单,改完了,第一次编译还收到一点乱码,
   我继续改,这次什么都没有了。查时钟,正确;查寄存器,正确;别的好像也查不了。

   这个搞不定,我先搞定按键和LED指示灯总可以把。

   于是找到按键的历程,这次我晕了,BV()我知道是什么含义,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含义。和寄存器也对不上。

   于是我改LED 总简单了吧。什么 MT层 没这个文件,HA层有,可是没有初始化的函数。

2.我的项目很简单,接收串口数据放入环形缓存,接收到正确的帧,交给帧处理函数,两个和流控制差不多的IO。
   1个LED,当然还用到了 RF发送接收

3.要是 和我硬件相关的部分能够我自己初始化,那该多好啊,
   我只需要一个函数,我相关的中断。让我在里面做文章。

4.同时有偿    有偿 找深圳附近的朋友帮忙配置Zstack,,, 只要调通相关的硬件就可以了。。 具体的数据我自己处理。

蛋蛋:hex2dec 12cb17ca

网友:
最后还蛋蛋。   汗…。

网友:
不至于吧,大学生项目里也经常见到,而且听说不是那么难调啊!

楼主:
大学生的项目 是拿大把的时间堆出来的,而且还漏洞百出 。这样的东西是不能用于生产的。

网友:
你买的webee的板子?  那个LED代码有点绕,注意ON OFF函数, 还有就是LED4带了LED1。

网友A:
我对Z-Stack比较熟悉,也许可以帮到你。

楼主:
  MAC_RADIO_TIMER_WAKE_UP();

我使用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停在了这里。。

网友:
几年前买了套9K多原装套件折腾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Z-Stack比较熟悉,也许可以帮到你。

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目前有个问题 ,让我很头疼,

我使用genericAPP工程模板,

PC通过串口给CC2530发数据,

一个IO中断后 表示CC2530接收到一帧数据,
  if (HAL_KEY_SW_6_PXIFG & HAL_KEY_SW_6_BIT)
  {
    //halProcessKeyInterrupt();
   HalLedBlink(HAL_LED_1,1,50,200);
   osal_start_timerEx(GenericApp_TaskID,GENERICAPP_AyzMRF_EVT,2);

  }

产生一个事件,然后再该事件中,把收到的东西通过串口打回PC机,

目前的问题是,我通过串口发送了10帧数据,21字节/帧,要等3S以上才会慢慢的从串口输出数据。数据的准确性没有问题。
问题。如果帧数大于11 就会丢帧,当然这个是因为DMA缓存的问题。

1.任务调度时间过长。但是个人感觉再长也不能用S做单位 TICK毕竟是1MS
2.DMA时间过长,可是我看了下。串口是在主循环里的,也就是没有进行任务调度。
整个程序只有7个任务,主机添加的程序也就上面提到的。

网友B:
zstack刚开始看确实有点难度,c语言基础好一点看起来比较容易一点,断断乙、续续搞了两年,现在再看起来,还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任务调度的问题,你现在用的数据格式自己定义的,还是直接用ti的,这很关键?串口数

网友B:
手机回贴不方便,你所述的bv实际上就是位定义的第几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学生的项目 是拿大把的时间堆出来的,而且还漏洞百出 。这样的东西是不能用于生产的。 ...

正解啊,花大把时间搞这个,还不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啊,花大把时间搞这个,还不入道

很多学生主要是心太燥,又狂妄,所以很难学的精,懂点皮毛就在那边买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stack刚开始看确实有点难度,c语言基础好一点看起来比较容易一点,断断乙、续续搞了两年,现在再看起来, ...

我的数据格式是自己定义的,
有 什么大的问题吗,,
#define MRF_RxbufSize 21
uint8 MRF_rxbuf[MRF_RxbufSize];

HalUARTWrite(HAL_UART_PORT_0,temp,MRF_RxbufSize);

实验发现,串口轮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事件的轮询速度非常的低,
另外没办法看到DMA串口接收到的内容,不敢评判其是否按时执行,

只要执行HalUARTWrite(HAL_UART_PORT_0,temp,MRF_RxbufSize);很块可以收到数据。

请高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回贴不方便,你所述的bv实际上就是位定义的第几位

另外 没有用MT的函数,直接是透传,

为了解决速度的问题,我还特意将DMA的两个缓存,改成了10个缓存。

问题是延时如果用S的计算,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D:
直接用网蜂的程序改就行了,我当时就是用的他的程序修改的,coordinator解析串口数据包,解析完成直接发送,router端解析接收数据,产生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网上例程也多,不过就是其router数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网蜂的程序改就行了,我当时就是用的他的程序修改的,coordinator解析串口数据包,解析完成直接发送 ...

我是直接提取安装包,然后找WEBEE的修改。

但是修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添加了几个事件,修改串口DMA缓存个数,外部osc取消。

我一直很不明白,一个操作系统,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么长时间的任务阻塞,可是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提取安装包,然后找WEBEE的修改。

但是修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添加了几个事件,修改串口DMA缓 ...

我觉得OSAL就是一个死循环,和while(1)道理一样的,你是不是哪里阻塞掉了,一个任务运行完,就会运行下一个函数

网友:
协议栈是什么版本?

网友:
uart,直接中断,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难。。主要还是组网那边。。最好看一下TI的自带的文档。几乎都有了。

我搞个CC2538做协调器,跟CC2530组网,CC2538处理能力还是不错的。比较是M3的

网友:
zigbee和”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LZ还是多花点时间,自己搞透彻的东西才用着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目前有个问题 ,让我很头疼,

我使用genericAPP工程模板,

还是不大明白你的问题,IO中断和收到帧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大明白你的问题,IO中断和收到帧是什么关系?

IO产生一个中断,表示 对方给CC2530发送了一帧数据。

网友(2014-10-16):
直接找到TI的例程,基本的都有.串口需要在IAR编译器的选项里面去配制成DMA还是ISR.

网友:
太不幸了,我直接整过这个,资料找不了了。

网友:
用过ZSTACK,只是感觉IAR一改优化等级,马上ROM不够用

网友(2015-04-22):
按照Webee的把基础实验和透传都调通了.
到ZStack就卡住了.

网友(2015-06-11):
引用 楼主:
MAC_RADIO_TIMER_WAKE_UP();

我使用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停在了这里。。

你好,想请教你一个zstack的问题。我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CC2530协调器,经常会会出现收不到数据,有时候发送数据多了,协调器还会卡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