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上电打火花问题

楼主(2014-08-18):
如题,80A电调上电打火花特别严重,我想消掉这个火花,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上电的时候先串联个1k 5w左右的电阻,等几分钟电调的电容充电完成后把这个电阻短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时候先串联个1k 5w左右的电阻,等几分钟电调的电容充电完成后把这个电阻短路试试。 ...

那不是电路设计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就是电源线麻烦一点,要自制,别的电调什么都不用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