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286 在800*600屏上刷图能达到几帧(已解决)

楼主(2014-08-18):
内置的多媒体解码器是什么样的解码器?

网友:
一般800*480的可以达到50,60HZ。

网友:
楼主,我帮你看了下,这款支持不到600*800哟
最多800*480

网友A:
MCIMX28RM手册2439页 这样描述的:
High display resolutions up to 800x480 supported.

楼主:
性能应该是TI的A8强一点。AM33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性能应该是TI的A8强一点。AM3352.

原来我们也调研过TI的东西,但最后还是选的freescale,原因如下:
1、同级别的芯片,飞思卡尔价格要好一些
2、飞思卡尔原理图、PCB全部都可以从网上下载
3、根据经验,技术支持响应要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IMX28RM手册2439页 这样描述的:
High display resolutions up to 800x480 supp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们也调研过TI的东西,但最后还是选的freescale,原因如下:
1、同级别的芯片,飞思卡尔价格要好一些 ...

TI的3352周立功在推,他们支持还可以,来公司好几趟了。
FREESCALE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第三方。

楼主:
我说的是I.MX6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用的其他什么手段达到的这个分辨率呢。

网友:
我帮你转给我们的I.MX,他待会过来帮你看看这个问题,稍等下。

网友:
你要用核心板的形式的话,技术支持还是要核心板厂家的技术支持做得好才行
我觉得研华的技术支持很不错,就是价格贵了点
你工控上用的话 要多看一下他的可靠性测试报告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的3352周立功在推,他们支持还可以,来公司好几趟了。
FREESCALE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第三方。 ...

楼主你好,这里你指的是飞思卡尔的第三方公司的板子么?做这种板子还是蛮多的。

楼主:
那就用研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你指的是飞思卡尔的第三方公司的板子么?做这种板子还是蛮多的。 ...

报告斑竹,9月份宁波的飞思卡尔研讨会我注册了,但没有反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斑竹,9月份宁波的飞思卡尔研讨会我注册了,但没有反馈怎么办

你好,请问你是已经注册成功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斑竹,9月份宁波的飞思卡尔研讨会我注册了,但没有反馈怎么办

你好,你注册成功了,直接去参加就是OK的,时间地点都要记住了。

楼主:
好的,谢谢,让威健的技术支持帮忙了。

网友:
阿宝上看研华最便宜的工控主板都要1K多,豪气啊,羡慕做工控的了,只要性能稳定,不差钱。做民用产品的掩面路过。

网友:
正在用IMX287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