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1210压力传感器疑问

楼主(2014-08-18):
先上资料

按资料接上电路,但并未焊接外部放大的运放部分。
直接测量1,3脚电压,可达2伏多。1,3脚输出有正负之分,但我对地测试都是正的。
根本就对不上资料所说。
但按资料来看,他只能输出0-100mv. 尽管再接上外部放大部分资料也就是量程只能达到3.012V。
就现在我还未接上运放 都2伏多了。
有没有人使用过这样的传感器,可以帮我解惑?

网友A:
你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供电的?

恒流源,按资料说的来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源,按资料说的来供

压力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表压还是绝压的,量程多大

网友B:
这就是个电阻桥,1,3脚的差分是输出 0-100m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表压还是绝压的,量程多大

压差型,2k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电阻桥,1,3脚的差分是输出 0-100mv吧。

对对,我现在知道 了

楼主:
现在有新问题了,将传感器的差分信号按资料接上运放,运放型号LM2904,供电单电源3.3V。再测量运放两端差分信号 ,看不出有电压差。好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