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间隔闪烁啥意思

楼主(2014-08-18):
具体是家里都装上了 带开关电源的led 有3w ,7w 15w ,可是有些led会间隔闪烁,搞不懂啥意思,有人知道么

网友A:
“间隔闪烁”搞不懂啥意思,有人知道么

网友:
可能是偶爾會閃幾下的意思吧
不是常態

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隔闪烁”搞不懂啥意思,有人知道么

就是隔一段时间它会闪一下,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节能led

楼主:
淘宝上的节能led,关了开关会出现,开灯正常

网友B:
温度过热,电流过大,出现频闪,甚至烧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灯关掉的时候仍然会间隔一段时间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过热,电流过大,出现频闪,甚至烧坏!

问题是晚上吧开关关了,就是不用,它会闪

网友:
开关没接在火线上吧

网友:
是不是你家的开关是带指示灯的?将开关换成普通开关或者将开关中的指示灯拆除就可以了。

网友:
问售后不是更好...

网友:
我也有遇见,

网友:
零火线调头

网友:
估计是开关接到零线上了。

网友:
是火线零线接错了,把开关中的控制线对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