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2000的EMU_KEY和EMU_BMODE 究竟是如何写入的

楼主(2014-08-18):
C2000,在仿真模式下,boot mode是通过EMU_KEY和EMU_BMODE设置的。

但究竟如何设置?怎么设置?????

搜遍全网,也无法知晓,

TI官方参考手册只给了这么一段话,难道在CCS的仿真界面设置?Scripts???具体是哪一个选项?

新手摸索了半天也没搞定。。。。只能跑来问了,求各位帮帮忙!PS:LZ用的编译环境是CCS5.4。。

网友A:
说说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不做什么,熟悉boot mode, 既然说可以改,但没说在哪里改

网友A:
不需要这么做吧,boot mode通过引脚电平选择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做吧,boot mode通过引脚电平选择即可。

bootloader用得最多的是使用can/sci来引导在线烧录程序,当然也不是非得用bootloader才能烧录。

说实话还没用过你提到的这个写key的功能,这里要是找不到相关回复,你可以到ti的c2000社区去问问,很多ti的员工都在上面,他们看到了会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用得最多的是使用can/sci来引导在线烧录程序,当然也不是非得用bootloader才能烧录。

说实话 ...

恩,谢谢你,热心人,工作愉快

网友:
那估计要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