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的FPGA和LabVIEW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有个朋友是做LabVIEW开发的,最近见他搞了块板子,用的是xilinx的FPGA芯片,具体型号我没有记下来。
但是可以在LabVIEW的FPGA Module下,连接xilinx的JTAG后,LabVIEW就可以识别板子上的FPGA芯片,然后就能下载程序了。
据他说,一般的开发板连接后,LabVIEW不能识别。

请问,是怎样做到让LabVIEW识别出板子上的FPGA芯片呢?
是xilinx厂家做的芯片本身就能够支持LabVIEW,
还是板子上做过什么转换处理?
谢谢。
我没有做过FPGA开发,只是以前学过LabVIEW,但还没用过LabVIEW的FPGA模块。

网友A:
呵呵 这貌似是要labview xilinx合作的开发板才行的
可以到ni.com search: fpga

网友:
NI 的东西都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貌似是要labview xilinx合作的开发板才行的
可以到ni.com search: fpga

他这块板子是找别人做的,不是NI的开发板。

网友B:
LabVIEW如果不是直接用的XILINX的JTAG,那就是用了自己的协议:先用一块芯片通过(比如USB)接收到LABVIEW自己的数据,然后再转换成标准的XILINX的。

DIGILENT的板子基本用一块CY61113 USB芯片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VIEW如果不是直接用的XILINX的JTAG,那就是用了自己的协议:先用一块芯片通过(比如USB)接收到LABVIEW ...

JTAG用的是xilinx的,下回我把FPGA芯片的型号记下来。

网友C:
你直接问你朋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问你朋友不就可以了

唉,他最近忙一个项目,最近就不打扰他了。等过了这一阵再说。
如果那个芯片可以直接支持LabVIEW的话,我们打算自己做上几块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他最近忙一个项目,最近就不打扰他了。等过了这一阵再说。
如果那个芯片可以直接支持LabVIEW的话,我 ...

很期待啊,下次问清楚些

网友D:
读取某些配置引脚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取某些配置引脚就可以实现

大侠能具体讲讲吗,我也很好奇软件靠什么来设别的,谢谢

楼主:
各位,那块板子我抄过芯片型号了。
XC3S500E,100pin,LQFP
另有两个芯片,
XCF04S(TM)VG,括号里的是上标,也是XILINX的。
430G2433,是TI的。
这两个都是SO窄距贴片的,引脚数忘了数了,大概在14个左右。
如果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朋友,请指点一二,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各位,那块板子我抄过芯片型号了。
XC3S500E,100pin,LQFP
另有两个芯片,

XC3S500E 是spartan-3E 系列的FPGA,XCF04S是对应的配置芯片,430G2433是TI的MSP430系列单片机。
LabVIEW 里面听说有个FPGA开发模块,听别人说好多年前就在推,但还是比较小众

网友(2015-02-03):
楼主,您好。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事情。请问您有什么结果吗?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同一款芯片,有的就可以用,有的却是不可以用

网友E:
,左边就是NI的,乖乖一个小小的功能综合30分钟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边就是NI的,乖乖一个小小的功能综合30分钟才完成

示波器很帅气

网友:
这是NI推出的用labview做fpga,如果里面有的功能模块还好,要是需要自己做的,就很麻烦,不划算

网友(2015-05-05):
引用 楼主:
唉,他最近忙一个项目,最近就不打扰他了。等过了这一阵再说。
如果那个芯片可以直接支持LabVIEW的话,我 ...

有家卖labview for arm 的编程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