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学习] 在 zybo 上用 FPGA 点灯

楼主(2014-08-18):
zybo的资料不多,vivado又是一个全新的设计环境,第一次接触xilinx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沿着前人的足迹一步步前进,同时也留下一点记号,方便后来的人.

zybo拿到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用FPGA点灯
安装好开发环境,据介绍ISE适合于传统的FPGA,而像ZYNQ的话,还是要VIVADO支持的比较好些,所以安装了vivado 2014.2.申请了试用Licenses.

建立新的工程,存放目录,选择器件,zynq-7000,clg400,-1,7z010 ... 一路默认下去. 工程建立完成.

在左边是流程向导,(Flow Navigator), Add Sources 建立或加入源文件,
建立一个 top.v 并加到工程中.

4.时钟,PLL...要点灯就要有时钟,肯定有PLL,所以还是左边,IP Catalog可以打开里面的IP核
 fpga features and design -> clocking -> clocking wizard. 上面有 MMCM,PLL MMCM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先选了PLL

  输入时钟从电路图上查到是50M,输出时钟 20M,一路默认生成.

5.top模块里开始连线,
   找到刚才生成的IP核 clk_wiz0.v文件,在 ed2\led2.srcs\sources_1\ip\clk_wiz_0 下面
   可以看到刚才的模块
module clk_wiz_0
(
// Clock in ports
  input         clk_in1,
  // Clock out ports
  output        clk_out1,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input         reset,
  output        locked
);
拷到top.v里面
module top(
    input iClk,
    input iRst_n,
    output [2:0] oLed
    );

wire    clk_50m=iClk;
wire    clk_20m;
wire    pll_lock;
wire    reset=~pll_lock;
wire [31:0] the_cnt;

assign oLed=the_cnt[23-:3];

clk_wiz_0 thepll  (// Clock in ports
  .clk_in1(clk_50m),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_20m),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
  .locked(pll_lock)
);
counter #(.WIDTH(25)) gcnt1 (.clock(clk_20m),.reset(reset),.en(1),.cnt_out(the_cnt));

endmodule

然后自己写了个计数器也加进来

module counter
#(parameter WIDTH=16)
(
input clock,reset,en,
output wire [WIDTH-1:0] cnt_out
);
reg [WIDTH-1:0] count;
// Reset if needed, or increment if counting is enabled
assign cnt_out = count;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count<=0;
else if(en)
count <= count + 1;
end
endmodule

一切都好了后开始编译,左边 synthesis 下的 run synthesis,

然后按提示implementation...
然后生成Bitstream结果出错了,因为还没指定管脚.
点implementation的implemented design可以看到右下有I/O ports在这里可以指定管脚.

如果没看到这个,可以从Layout->IO Planing 下面找到它

板上的50M接到E7,所以把clk_in指定到E7,死活不行,后面才发现,E7是PS(ARM9)预留的时钟口.
ARM9还有很多端口也是预留的,所以不能指派给FGPA用. 只好重新想办法
查电路图,还有一个L16,是从以太网口过来的125M,反正试一下,把时钟指派到L16,指派LED1,2,3到M14,M15,G14
然后回到最上面,把PLL的输入改成125M.重新编译生成BitStream,顺利完成,下载到板上,LED开始闪烁,一切正常.

楼主:
上传个测试工程
zybo 资料 http://www.digilentchina.net/ven ... foid=1809&id=46
              http://www.digilentinc.com/Produ ... ,1198&Prod=ZYBO

网友A:
Z7系列很好 就是太贵  楼主用的7Z010多少钱一片 ? 我记得Z7020要500多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Z7系列很好 就是太贵  楼主用的7Z010多少钱一片 ? 我记得Z7020要500多 RMB

据说不超过20刀,还没正式釆购过

网友:
z7的性能不错 用起来非常舒服 就是板子太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个测试工程
zybo 资料 http://www.digilentchina.net/vendor/prod.php?infoid=1809&id=46

楼主卖板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卖板子的吧

我不卖板,只是刚好买了这个板,觉得资料很少,花了好多天才摸索出点门道,想给别人也留点参考的东西,看起来大家兴趣不大,所以也就没接着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卖板子的吧

这个连接是官网的连接,但可以告诉你,现在从这边采购的话,确实是最便宜的。我要是卖板大可不必放它官网的购买联接出来。

网友(2014-11-24):
我发现美国的卖的为什么比中国便宜1000,我也准备深入学习,楼主能加个好友么?学术价格我可以在国内买么?

网友:
我对soc兴趣很大啊    只是对点灯兴趣不大

网友:
请问你用的zynq-7000开发板如何?我开始入手用,评估一下

网友(2015-03-07):
谢谢分享,很好入门

网友(2018-07-29):
不错,最近在学习这个,先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