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MCU恒功调速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8-18):
        我现在要用MCU替代U2010B的功能,我知道U2010B是以电流为负反馈实现恒功调速的。
我用MCU去采集流过电机的电流,然后去和设定的电流比较,得到的偏差值,用增量型PID算法
控制可控硅的相位角,使我设定的电流和采集的电流保持一致,这样对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是的,就是这种搞法,闭环一般都这样

网友:
恒功率,楼主不用考虑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