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MX6上移植AR6103 wifi驱动(已解决)

楼主(2014-08-18):
    请版主支持一下,开发板是SDP,有没有移植资料共享?

网友A:
这种问题注定是得不到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注定是得不到回答的

为什么?

网友:
这类驱动可以在内核源代码找到,但是需要稍作修改。也可以从别的芯片已经移植好的修改过来,只能给个思路

网友:
因为这里的技术支持只会提供一点点思路上面的指点。这种思路上面的指点,对于你需要某个特定的驱动来说,是你自己也想得到的。所以对你不会起到任何帮助

网友:
关键是你能搞到多少这个芯片的资料,很多芯片在linux下是有驱动的,你需要 做的是适配接口那层的代码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support@freescale.com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就能解决了的吧,毕竟你不可能让版主特意去看下这个模块

网友:
AR6103 wifi驱动 这家公司的官网 找 驱动,加载到内核里

网友:
这个问题  找飞思卡尔售后吧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SDP开发板在飞思卡尔的Linux BSP中有AR6003 WiFi的driver,所以楼主移植AR6103的驱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至于移植文档,飞思卡尔官网没有的,很抱歉。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Android的还是Linu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Android的还是Linux的?

6Q,SDP,android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6Q,SDP,android4.3

Android4.3是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软件硬件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4.3是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软件硬件都支持。

怎么选择图片上AR6003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选择图片上AR6003的选项?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linux的BSP吧,Linux BSP 支持AR6003,在你当前的菜单中在[Y]输入Y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linux的BSP吧,Linux BSP 支持AR6003,在你当前的菜单中在[Y]输入Y就OK了。 ...

是的,下面几个选项需要手动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下面几个选项需要手动选择

是的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我想问题的是如何选择这几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题的是如何选择这几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请问楼主使用的android的哪个版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题的是如何选择这几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选择的话就是你使用那个就选择哪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