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锂电池请教。。

楼主(2014-08-18):
我的3s锂电池不知道怎么回事,充电冲了一下午了,都没飞起来转速就上不去了,是不是电池坏了。。是不是电池之前过放了,大侠帮忙哈。。

网友A:
看一下,不懂先顶一下,,,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池,看看平衡不? 可能有单节电池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池,看看平衡不? 可能有单节电池过放了

如果是单节电池过放了,还有没有补救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不懂先顶一下,,,

谢谢,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节电池过放了,还有没有补救方法呢、?

li-po多节都是用激光焊的,自己不要去拆,有点危险。单节过放,电池就废了呗,没有条件不要尝试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po多节都是用激光焊的,自己不要去拆,有点危险。单节过放,电池就废了呗,没有条件不要尝试去拆。 ...

之前是B3的充电器,有一个指示灯不亮了,有一路估计坏掉了,用它充了电,是不是充电器把电池冲坏掉了。。。整坏了一节电池。。

网友C:
Maybe one cell of 3S is broken,or the impedance  of cell enhanced, so the capacitance of current was limit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ybe one cell of 3S is broken,or the impedance  of cell enhanced, so the capacitance of current was ...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maybe you ar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