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X6的EIM接口(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将ARM与FPGA进行通信。处理器选择了i.MX6solo,FPGA选择的是Xilinx的A7.
通信接口初步计划选用EIM接口。
但是遇到几个问题:
1、i.mx6的管脚选择,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现成的工具可以帮助快速定义出EIM所使用的管脚。计划采用SRAM或者PSRAM接口的方式,16位数据线。
2、不知道EIM接口,在SRAM模式下,最高可能的数据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3、有没有比较现成的工具,可以将EIM接口的相关操作代码自动生成。
4、可否有现成的开发板或者核心板,已经将EIM接口引出的,这样可以省去不少硬件开发的工作。

恳请各位技术大佬们帮忙解答。

网友:
理论上最高是100MHZ还是125,查数据手册,上面有maximum数值

网友:
帮顶了,这项目真高端大气!

网友:
楼主你好,飞思卡尔官网有iomux_tool可以用来管教定义和复用的,你可以看一下,下载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在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35)------>Initialization/Boot/Device Driver Code Generation (2) ------->IMX6_IOMUX_TOOL  : Interactive i.MX Pin Mux Tool。

网友:
楼主你好,楼上我给你的工具也是可以自动生成代码的。

网友A:
同时在我们的开发板中有引出EIM接口,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开发板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
嘿嘿,和我们用的方案一样。

网友:
软件用IOMUX,参考RM手册来选定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在我们的开发板中有引出EIM接口,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开发板的原理图设计。 ...

TO FSL_TICS_Rita:
        你们的开发板?能方便把链接发给我吗?我看看合不合适直接使用。
        或者私信给我也行。
        万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FSL_TICS_Rita:
        你们的开发板?能方便把链接发给我吗?我看看合不合适直接使用。
        或者私信 ...

在飞思卡尔官网上,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DL&fpsp=1&tab=Design_Tools_Tab。在Reference Designs (2) -------->SABRE Platform for Smart Devices Based on the i.MX 6 Series 。

楼主:
再请教FSL_TICS_Rita:
      我能否在IOMux工具里面,选择i.mx6DQ芯片,做完管脚分配后,应用到i.mx6solo上来?
      因为我觉得如果solo到qual都是管脚兼容的,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主要我想为以后扩展sata接口提前做好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FSL_TICS_Rita:
      我能否在IOMux工具里面,选择i.mx6DQ芯片,做完管脚分配后,应用到i.mx6solo ...

不可以,这里你使用的i.mx6solo,所以你要选择的是i.MX6SDL。

楼主:
为何我在datasheet里面看到 i.mx6solo的封装是21*21的封装形式,但是iomux工具里面全部都是25*25的封装形式?
应该如何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我在datasheet里面看到 i.mx6solo的封装是21*21的封装形式,但是iomux工具里面全部都是25*25的封装形式 ...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请版主解答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认真去看了看,是我自己看错了。
datasheet的21*21是指21mm*21mm
后面具体的封装里面是25*25个BGA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请版主解答下。

15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认真去看了看,是我自己看错了。
datasheet的21*21是指21mm*21mm
后面具体的封装里面是25*25 ...

网友:
原来楼主说的是 尺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