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程序通过SPI烧录到fpga里面。

楼主(2014-08-19):
RT,做一个类似于单片机bootload的功能。通过spi接口烧录程序至fpga。
fpga收到数据后应该怎么做?

fpga型号是 Spartan 3

网友:
对应的,FPGA datasheet后面有说明。有几个管教操作顺序。先启动配置,然后SPI往里面丢数据。数据发完了,等待FPGA给你回应一个正确或者错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