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AVR的时候都是用的1M时钟吗?

楼主(2014-08-19):
我用ISP下载的时候用的熔丝位设置成8分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现什么是问题!

网友:
能出什么问题,就是慢一些,功耗低一些

网友:
4M或者8M,16M时功耗明显增大

网友:
1M太慢,一般8M或16M

楼主:
怪不得我测得静耗那么低,原来是时钟频率低了!

网友:
一般跑8M

楼主:
     我们做电源的,必须要考虑功耗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电源的,必须要考虑功耗进去啊!

做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