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8线正常,4线无显示,程序如下

楼主(2014-08-19):
/************************************************************************/
/*         The functions below are defined for internal use             */
/*      these functions should not be declared in the head file         */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WaitForReady
* DESCRIPTION: LCD12864 busy wait
****************************************************************************************/
static void LCD12864_WaitForReady(void)
{
        LCD12864_RS_CLR;
        LCD12864_RW_SET;        /* 进入读指令状态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读操作 */

        while(1)
        {
                Delay10US12T(2);
                if(LCD12864_BF == FALSE)
                break;
        }

        LCD12864_EN_CLR;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WriteCMD
* DESCRIPTION: write command to LCD12864
****************************************************************************************/
static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command)
{
        LCD12864_RS_CLR;
        LCD12864_RW_CLR;        /* 进入写指令状态 */

#if _12864_MODE==_12864_8bit        /* 8线模式一次性写入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Data(command);        /* 写入指令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elif _12864_MODE==_12864_4bit        /* 4线模式分高低4bits写入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4bitDataHigh(command);        /* 写入指令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4bitDataLow(command);        /* 写入指令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endif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WriteData
* DESCRIPTION: write data to LCD12864
****************************************************************************************/
static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char dat)
{
        LCD12864_RS_SET;
        LCD12864_RW_CLR;        /* 进入写数据状态 */

#if _12864_MODE==_12864_8bit        /*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Data(dat);        /* 写入数据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elif _12864_MODE==_12864_4bit        /*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4bitDataHigh(dat);        /* 写入数据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Send4bitDataLow(dat);        /* 写入数据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endif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Set_Cursor
* DESCRIPTION: locate cursor, Col:column, Ln:line
****************************************************************************************/
static void LCD12864_Set_Cursor(uchar Ln, uchar Col)
{
        Ln &= 0x03;        /* 行标溢出防止,行标:0~3 */
        Col &= 0x07;        /* 列标溢出防止,列标:0~7 */
        switch(Ln)
        {
                case 0x00: Col+=LCD12864_Line1; break;//第一行
                case 0x01: Col+=LCD12864_Line2; break;//第二行
                case 0x02: Col+=LCD12864_Line3; break;//第三行
                case 0x03: Col+=LCD12864_Line4; break;//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LCD12864_WriteCMD(Col);/* 写入光标地址 */
        LCD12864_WaitForReady();
}

/************************************************************************/
/*         The functions below are defined for external use             */
/*        these functions should be declared in the head file           */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Init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LCD12864 module
****************************************************************************************/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DelayMs12T(50); //延时>40ms
        LCD12864_PSB_SET; //并行口
        //复位操作
        LCD12864_RST_SET;DelayMs12T(1);
        LCD12864_RST_CLR;DelayMs12T(1);
        LCD12864_RST_SET;DelayMs12T(1);
#if _12864_MODE==_12864_8bit        /*  */
        //功能设定
        LCD12864_WriteCMD(0x30); //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30); //再次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US12T(4);//at least 37us
        LCD12864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Ms12T(11);//at least 10ms
        LCD12864_WriteCMD(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elif _12864_MODE==_12864_4bit        /*  */
        //功能设定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LCD12864_DATA_PORT=0x20;        /* 8位并口写入指令 */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20);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Ms12T(11);//at least 10ms
        LCD12864_WriteCMD(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endif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Clear_Screen
* DESCRIPTION: Clear Screen
****************************************************************************************/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_Screen(void)
{
        LCD12864_WaitForReady();
        LCD12864_WriteCMD(LCD12864_CLS);
        LCD12864_WaitForReady();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DisplayChar
* DESCRIPTION: display one char, Ln:line, Col:column
****************************************************************************************/
extern void LCD12864_DisplayChar(uchar Ln, uchar Col ,uchar Dat)
{
        LCD12864_Set_Cursor(Ln, Col);
        LCD12864_WriteData(Dat);
}
/****************************************************************************************
* FUNCTION NAME: LCD12864_DisplayString
* DESCRIPTION: display string, Ln:line, Col:column
****************************************************************************************/
extern void LCD12864_DisplayString(uchar Ln,uchar Col,char *pStr)
{
        LCD12864_Set_Cursor(Ln,Col);
        while(*pStr)
        {
                LCD12864_WaitForReady();
                LCD12864_WriteData(*pStr++);
        }
}

如果#define _12864_MODE                _12864_8bit        /* 此处修改12864使用4线或8线控制 */
则正常显示字符和字符串,
如果#define _12864_MODE                _12864_4bit        /* 此处修改12864使用4线或8线控制 */
则上电无显示,关于4线模式上电初始化的操作尝试了很多配置和时序(上面是按照datasheet配置),都无法正常工作,请各位看看是初始化问题?还是4线模式数据传输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多谢!

另外:
#define LCD12864_Send4bitDataHigh(X)        LCD12864_DATA_PORT &= 0x0f; LCD12864_DATA_PORT |= (X&0xF0);        /* 4线模式IO高4位控制,先将高四位置低,再写入数据的高四位 */
#define LCD12864_Send4bitDataLow(X)        LCD12864_DATA_PORT &= 0x0f; LCD12864_DATA_PORT |= (X<<4);        /* 写入数据的低四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屏不支持这种驱动方式?

昨天把4线的初始化改成这样:
        LCD12864_WriteCMD(0x03);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LCD12864_WriteCMD(0x03);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LCD12864_WriteCMD(0x03);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2);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Ms12T(11);//at least 10ms
        LCD12864_WriteCMD(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DelayMs12T(11);//at least 10ms

是按照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139572-1-1.html里面最后一人留言的方式配置,能够显示上半屏的数据,但是不完整,下半屏数据不显示,而且不稳定,有时上电会出现花屏的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又尝试了不同的时序,结果就上面这样还强一些
可惜上面帖子里的那位没有说的很具体,继续各种尝试吧

网友B:
屏本身就可能没有4BIT 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本身就可能没有4BIT 的模式

怎么知道屏支不支持4bit模式?
请看3楼我的回复,我按照那种方式初始化使用4bit模式能够显示内容,仅在上半屏显示,而且第一个字符缺失,下半屏无显示,有时上电后会花屏

网友:
ST7920是肯定支持4bit并口的,不过没写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屏支不支持4bit模式?
请看3楼我的回复,我按照那种方式初始化使用4bit模式能够显示内容,仅在上 ...

你的功能设置寄存器设置为LCD12864_WriteCMD(0x20);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功能设置寄存器设置为LCD12864_WriteCMD(0x20);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这样试试 ...

我上面的程序就是这么配置的啊
117.#elif _12864_MODE==_12864_4bit        /*  */

118.        //功能设定

119.        LCD12864_EN_SET;        /* EN保持高电平 */

120.        LCD12864_DATA_PORT=0x20;        /* 8位并口写入指令 */

121.        LCD12864_EN_CLR;        /* EN下降沿执行写入操作 */

122.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123.        LCD12864_WriteCMD(0x20); //设置为4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124.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125.        LCD12864_WriteCMD(0x0c);  //开显示

126.        Delay10US12T(11);//at least 100us

127.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

128.        DelayMs12T(11);//at least 10ms

129.        LCD12864_WriteCMD(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130.#endif

网友:
之前看到的有点印象,貌似是4线时12864上R9的那个电阻要取下装在R10位置,你再查查。

网友:
上次拆机搞个1004的液晶   4线驱动也没成功      放那放着呢   有时间再倒腾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