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78和MSP430的SPI协议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4-08-19):
用模数转换器ADS1278和MSP430的SPI协议该怎么连接????附录是原理图,不太懂他们之间的连接还有相关原理??

拜托大神帮看一下和指导一下

楼主:
大神在哪里,,,再不回答被沉贴了

网友A:
菊花链连接,一个AD的输出再接到另一个的DIN,最后一起输出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链连接,一个AD的输出再接到另一个的DIN,最后一起输出到MCU

我的原理图里面是其中一个ADS1278的输出OUT1加到另一个ADS1278的DIN,,,,

他们共16路的数据从后面那块芯片的OUT1一起输出是吗???那其中一块芯片的DIN干什么吃的???

还有很多不太明白,拜托在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链连接,一个AD的输出再接到另一个的DIN,最后一起输出到MCU

还有这两块芯片的其他一些相关管脚,如SYNC  ,CLK   ,SCLK   ,DRDY/FSYNC   ,等相关管脚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链连接,一个AD的输出再接到另一个的DIN,最后一起输出到MCU

现在我要调试板子,学长去出差一个星期还没回来呢(板子学长画的,我负责调试板子),,,

我还有发现原理图和真是的pcb接线方面有点对不上号呀,,,

就是真实的PCB图的12管脚SYNC和13管脚DIN没有连线呀(附图1),还有28 SCLK   ,29 DRDY/FSYNC等没连接???

我不知道是他们画错图了还是我理解错了,其实我不会,,,求指导

网友A:
你难道不知道有个数据手册,仔细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不知道有个数据手册,仔细看看啊

数据手册纯英文,太多看不懂了,了解不到家甚至误解就更糟了呀。大神解释一下嘛,拜托了

网友B:
认真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数据手册吧

你们会就指导一下就完了,干嘛非要干那些还要验证的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