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atmega128烧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9):
现在有个调试器是用AVR的芯片atmega128,源程序有了,也已经生成了hex文件,现在不知道怎么烧写到单片机中,本人根本不懂avr单片机,对于附件中的程序有以下疑问:

1.  看源程序build文件夹下面有2个文件夹,其中1个为bootloader  另外1个为ZWaveProgrammer_FW  里面有几个hex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hex,或者是bootload hex+app hex的模式
2.  关于烧录选项,特别是熔丝位选择的问题,从源程序中看得到熔丝怎么选吗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顶起来,希望有朋友帮我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了我把所有的莫元给他

网友A:
点向导模式,模拟你的时钟源来选。另外,千万不要启用“禁用reset”或者“禁用SPI”。否则只能高压编程器才能写入。

网友B:
看大小,较小的hex是bootloader。
看看有没有release文件夹。
使用时候先读register ID,和128配上再下一步烧录,你用什么烧录器?

网友C:
熔丝位最好从片子里读,不懂得别改,如果锁了芯片就悲剧了,要买那个很贵的高压编程器才能解锁。
我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熔丝位最好从片子里读,不懂得别改,如果锁了芯片就悲剧了,要买那个很贵的高压编程器才能解锁。
我就悲剧 ...

我有一块能跑的板子,请问能从板子上把熔丝位读出来吗?那块板子应该没有加密,因为做这个调试器的人连代码都公开了,没必要加密的,有没有办法实现芯片拷贝,包括熔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大小,较小的hex是bootloader。
看看有没有release文件夹。
使用时候先读register ID,和128配上再下一步 ...

没有release文件夹啊,我用那种最垃圾的USBASP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向导模式,模拟你的时钟源来选。另外,千万不要启用“禁用reset”或者“禁用SPI”。否则只能高压编程器才 ...

谢谢你提醒,原本我只是想用做个调试器,没打算去学习AVR,这个熔丝位太复杂了,晕啊,有没有详细讲这个熔丝配置的文档

网友:
AVR Studio的高压编程器那块 比较具体,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帮助文档。
同型号片子熔丝位都是一样的,可以对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