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运放简单实现从450Hz的有用信号中滤掉50Hz的杂波信号

楼主(2014-08-19):
如题,运放用TL062怎么样

网友A:
Microchip 有一个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 有一个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我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双T陷波器-50HZ

网友:
双T对器件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450Hz。或者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250Hz

网友:
给大家贴一个可以微调中心频率(Fliege)的50Hz陷波器。以下仿真,R2=9K1+470欧可变电阻调陷波上下限由49~51Hz。

网友:
高通滤波就可以了,截止频率(根号450×50)差不多,再自己微调看看哪个频率效果好

网友:
multisim11以上可以给定参数自动生成滤波器

楼主:
根据前面各位大神的建议,搭了这个电路,仿真和实际效果都还可以,贴出来供分享,采用一级滤波+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各位大神的建议,搭了这个电路,仿真和实际效果都还可以,贴出来供分享,采用一级滤波+一级放大;

因为我只需要采集信号里面一个450HZ的频率,所以对信号的要求不高,如果对信号的失真度要求高的话,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级滤波电路了。

网友(2014-09-28):
不应该用50HZ陷波器,应该用450HZ带通滤波器。

网友:
滤波器设计,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介意成本可以考虑开关电容滤波器

网友:
50Hz离450Hz挺远的,可以用无源陷波搞掉,代价是有点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