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开关mos管。

楼主(2014-08-19):
速度能在1M以上。我就是打算做下电平逻辑转换,用mos做开关用。3.3转5V。

网友A:
你要几路?如果是多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ACT,AHCT,HCT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几路?如果是多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ACT,AHCT,HCT等器件。

一路就OK了。

网友A:
2N7002,你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你看看行不行。

我去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是要N-MOS还是要P-MOS
两种MOS,各推荐一个 Si2301 Si23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是要N-MOS还是要P-MOS
两种MOS,各推荐一个 Si2301 Si2302

开关速度不在1M以上。我想找在1M以上的。
有网友推荐的哦一个射频的MOS还不错。

网友:
74lvc1t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