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i什么我装的WIN7 32bit 显示的4G内存只有2.8G可用

楼主(2014-08-19):
我的是集成显卡,是32BIT最大只支持2.8G内存吗,还是其他的当显存用了

网友:
请安装64位系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WINDOWS7也是32位的貌似支持到3.42G

网友A:
大内存补丁 自己研究吧

网友:
32位只支持这么大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内存补丁 自己研究吧

是用这个补丁,是否会使系统不稳定,是否有明显效果

网友:
集成显卡占用一部分内存!

网友:
xp 32位 好像最大识别到3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这个补丁,是否会使系统不稳定,是否有明显效果

你现在的配置,千万千万不要安装64位,否则用的生不如死,绝对比现在慢得多!4G内存,显卡还要分去差不多1G,3G内存对于64位来说,实在是无法忍受。
你这个真的是显卡划走了,你都说了集成显卡。
你总共4G的内存,32Bit不开启PAE最多支持4G的寻址空间,包括了内存、显存、IO、中断等等空间,事实上你用大内存补丁也补不了多少内存了,估计也就是把你现在的2.84G补成3G而已。
用过大内存补丁和内存盘,没有见过系统不稳定的,内存盘具有明显效果,大内存补丁则貌似不明显……

网友:
同集成显卡,总内存2.5G,显卡分去1G

网友:
32bit 系统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试试 patchpae

网友:
32位系统现在的,2的32次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这个补丁,是否会使系统不稳定,是否有明显效果

我给同事弄过那个大内存补丁  出现过几次蓝屏 后来就不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部分电脑存在兼容性

网友:
我的x200也是4g内存只能用3g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共享内存使用一部分了。

网友:
集显机 不能用补丁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32位的系统识别不了全部4G内存,还有一部分是显存的原因

网友:
64位,使用起来没有感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懂,对于电工来说的话,独显有啥好处。
电工用的机子又基本只能装32bit。

网友:
请安装amo分享的纯净win7原版64位吧

网友:
集成显卡用补丁必死无疑

网友:
32位系统最多3g多

网友:
64位系统,为什么楼上有人说64的比32的慢?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觉得普通用用,64位也没有快多少。

网友:
i7,8g,64位win7,一点也不快,打开solidworks和vc非常得15秒,感觉不上ssd是不行了

网友:
速度使用SSD,效果杠杠的

网友:
64位12G的飘过

网友:
4G内存使用64位足够了!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A:
大内存补丁 自己研究吧

是不是主板要关闭集成显卡后才能安装内存补丁?

网友:
装64位或者打内存补丁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
我4G的内存装XP也是两个多G,现在换成win7 64的了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现在,2G用W7生死不如

网友:
2的32次方只能计算这么多

网友:
32位的支持内存到不了4G

网友:
32位的最大3G了

网友:
32位的装个补丁或直接64位的

网友:
安装X64 系统

网友:
自己算一下2的32次方是多少,4G是吧?然后其它的资源还要占用一些,肯定到不了4G嘛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和地址总线宽度有关吗

楼主:
已经恢复到XP了,WIN7对我这个配置来说有种想死的感觉

网友:
升级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