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支持i.MX6Q平台的WiFi模块推荐?(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如题,基于iMX6Q平台上,wifi芯片或者模块推荐吗?

网友:
你的问题已经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什么BSP?

网友:
android还是linux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
RT3070,正在用,非常稳定!

网友:
其实只要能在linux平台下运行的无线网卡,理论上都能在i.MX6Q平台下运行,因为i.MX6运行的也是linux平台。
我之前写了一个帖子,使用OpenSSH远程连接RioTboard,RioTboard采用i.MX6solo。从软件上说跟i.MX6Q没啥区别。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36833-1-1.html

网友A:
默认的BSP:Linux BSP是支持AR6003 WiFi,android4.3 BSP是支持Realtek 8723AS SDIO card, Atheros AR6103 SDIO card,Silex AR6233X SDIO card。具体的你可以查看一下Linux以及android的Release_Notes文档。

网友:
应该支持rtl8188cu/eu这款很大众话
很多mini的wifidongle都是这款的

我在beaglebone和s3c2416上面都移植过,使用tl-wn725n,树莓派原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BSP:Linux BSP是支持AR6003 WiFi,android4.3 BSP是支持Realtek 8723AS SDIO card, Atheros AR6103 ...

Android4.3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吗?我没有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ndroid4.3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吗?我没有找到的

楼主你好,Android4.3是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软件硬件都支持,直接使用就好的,不用做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droid4.3 支持Atheros AR6103 SDIO card吗?我没有找到的

在文档中有的,第四部分4 Fea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档中有的,第四部分4 Features。

谢谢版主!

网友: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