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感器通信zigbee和bluetooth选型中,请大家多给意见

楼主(2014-08-19):
要做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基本上是6个以内的传感器和一个主机,通过无线通信和主机连接,传感器向主机上传数据,主机可能是PC(windows系统)也可能pad(安卓系统)。
目前我自己检索到的,zigbee连PC和安卓上都有模块,bluetooth能连安卓的模块还没找到。
另外就是zigbee可以组网,一对多肯定没问题,bluetooth能否一对多还有待检索。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传感器会用STM32F103作为CPU,我个人的理解,无论是Zigbee还是Bluetooth目前都考虑是通过UART与CPU连接,类似透明串口。

网友:
普通的RF足够了cc1101 si4432 sx1276 2401 ...

网友:
用zigbee还要用M3干嘛  很多zigbee都带控制器

网友:
通讯速率要求很关键

网友:
zigbee 蓝牙组网困难

网友:
应用场合,指标参数也贴出来,蓝牙zigbee应用范围有限的,纯做实验玩就随意了。

楼主:
原来的传感器是有线的,串口传输,38400,现在因为有的传感器要放在密闭的环境中,因此需要改无线的,实验场地在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内。

网友(2014-12-16):
最新的蓝牙标准是可以的。不过协议栈还没有可用的。

网友:
这两两种的通讯距离会受限制,要注意

网友:
楼主的方案确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