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7的VDDXTAL脚是做什么用的?(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正在考虑使用287上面跑ce6做款产品,要求系统掉电后mcu片上RTC能继续工作,以前使用的mcu(sam9263)具有RTC专用供电管脚,不知道287可以不?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查看一下imx287的数据手册。

网友:
i.mx287的数据手册的链接为: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data_sheet/IMX28CEC.pdf?pspll=1,在2.1 Special Signal Considerations  中有VDDXTAL的介绍。

楼主:
MCIMX28RM.pdf651页中这么说的:Crystal Power Filter Capacitor
咋就看不懂呢

楼主:
明白了,这是个输出脚。那么想实现掉电不丢失时间的方法是不是只能使用外部rtc了?

网友:
IMX287的RTC必须不断电或者用电池供电才行,否则你无法让IMX287一直运行,不然单独添加时钟芯片!

楼主:
谢谢两位,基本上知道该怎么做了:外部IIC扩展pcf8563,系统上电运行后读取外部时间作为系统时间,当系统时间被重新设置时也将新值写入外部时钟,外部时钟使用纽扣电池和系统电源共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