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开源申酷:K60+SSD1963驱动4.3寸TFT(Flexbus总线)

楼主(2014-08-19):
硬件设计如下:

支持如下的功能:
(1)        USB、SD卡(SDHC接口)
(2)        SWD调试+串口Printf。
(3)        SPI外设接口,支持NRF24L01、W5100、WIFI等。
(4)        两路差分ADC输入、一路DAC输出。
(5)        50M有源晶振,供MCU以及以太网PHY工作。
(6)        32.768K RTC时钟晶振。
(7)        SPI Flash、EEPROM(IIC接口)
(8)        CAN接口。以太网应用。
(9)        TSI电容触摸按键。
(10)        GPIO:按键输入以及LED输出指示。
(11)        PWM输出。
(12)        FlexBus总线扩展:
扩展应用一:4.3寸LCD。
扩展应用二: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进行中)

基于K60+SSD1963驱动4.3寸屏并移植了ucGUI,移植后的视频效果见如下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wMTE5OTA0.html?firsttime=15
Pixels/sec: 16397220。

主板原理图:

液晶板原理图:

源码:

网友:
快把裤子穿上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A:
表示强烈期待:扩展应用二: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强烈期待:扩展应用二: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进行中)

这个必须有

网友:
我也是来顶贴的!

网友B:
楼主,不是说ssd1963容易白屏吗?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说ssd1963容易白屏吗?

SSD1963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EMC性能差,主要还是PCB布线的问题。
SSD1963有很多电源管脚,而且是两组电源,需要3.3V和1.2V,所以布线的时候2层板很难布,
处理好了 就没什么问题。

我测试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板子很漂亮!这个必须顶!!

网友:
虽然我的莫元也是负数~~~
但是LZ你的飞币怎么也是负数呢?

网友:
都说MD070SD抗干扰好,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1963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EMC性能差,主要还是PCB布线的问题。
SSD1963有很多电源管脚,而且是两组电源 ...

好的,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期待楼主的扩展应用二,mcu+FPGA做数据采集和系统控制无敌啦。

网友:
这个真不错,必须顶

网友C:
不错啊在其他牟论坛看到楼主之前stm32fsmc+xilinx fpga的板子  信号发生器

期待fsl版本的高级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在其他牟论坛看到楼主之前stm32fsmc+xilinx fpga的板子  信号发生器

期待fsl版本的高级应用 ...

这都被你找到啦

网友:
不错,不错,多谢贡献,顺带走9B

网友:
楼主,你这么diao,你老祖宗知道不?

网友:
楼主, mk60dn512 芯片价格怎样

网友D:
飞思卡尔的芯片居然没有RGB驱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思卡尔的芯片居然没有RGB驱动啊

K70 好像带了 LCD 控制器的

网友F:
顶!之前我也做过很多块K60的板子了。不过我能否吐槽EEPROM的拼写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70 好像带了 LCD 控制器的

M4核的芯片都不带液晶屏的接口 这也太水了吧

网友:
要是芯片自带RGB驱动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SSD1963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EMC性能差,主要还是PCB布线的问题。
SSD1963有很多电源管脚,而且是两组电源 ...

打过群脉冲吗?ssd1963就算4层板也毫无可靠性可言,再多的去耦电容也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被你找到啦

我也逛EE坛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过群脉冲吗?ssd1963就算4层板也毫无可靠性可言,再多的去耦电容也无用

没做过实验,没那个条件啊。。。

网友:
ssd1963,上电后,经常要初始化多次才成功。gui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M4核的芯片都不带液晶屏的接口 这也太水了吧

K70是带有graphics LCD的驱动模块的,也是有相关接口的。

网友H:
PCB开源,大家打板玩

网友:
顶一个  很不错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H:
PCB开源,大家打板玩

支持PCB开源···············!!!!!!

网友I:
楼主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很漂漂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你的设计用flexbus来驱动LCD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很漂漂啊

同问,框图漂亮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4核的芯片都不带液晶屏的接口 这也太水了吧

M4,速度不行,填充屏幕像素还是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强烈期待:扩展应用二: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进行中)

哈哈,同样期待,楼主是高手,总是有些特别的设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之前我也做过很多块K60的板子了。不过我能否吐槽EEPROM的拼写错误 ...

厉害啊,这都被你发现啦

网友:
楼主框图很漂亮,使用社么软件话的呢?

网友:
这个必须顶到裤子啊~

网友:
资料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看着真的不错

网友:
挺好,终于看到些原创的帖子了

网友J:
楼主哥,求框图的绘制软件啊,感觉太漂亮完全不能解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哥,求框图的绘制软件啊,感觉太漂亮完全不能解毒了、。

是用这个:Adobe Illustrator CS5 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这个:Adobe Illustrator CS5 做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么好看,用过这个软件,没有VISIO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这个:Adobe Illustrator CS5 做的

楼主,再请教下,感觉这个配色很专业,一般怎么来选这个颜色、

网友:
灰常喜欢楼主这个配色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呵呵,有资源学习啦,多谢

网友:
今天终于把我的开发板通上电了,KE06的

网友:
GOOD 楼主的板子很漂亮。

网友:
很好的资料。mark

网友:
好帖啊~正准备搞K60

网友K(2014-11-30):
好贴怎么沉了?再顶一下!
LZ :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出来了没有?

网友:
版主快给条秋裤

网友:
flexbus 是什么总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在其他牟论坛看到楼主之前stm32fsmc+xilinx fpga的板子  信号发生器

期待fsl版本的高级应用 ...

搜了半天没找到 那个帖子啊
老兄 能给下链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搜了半天没找到 那个帖子啊
老兄 能给下链接不

找了一下没找到 问下楼主吧 我在ee上面看到的

网友:
板子小巧精致, 不知道如果出售的画要多少RMB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贴怎么沉了?再顶一下!
LZ :FPGA扩展高速ADC采集设计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哦:)
K64F+SPARTAN3E+SDRAM+AD7600+AD9288

网友:
不知道直接带TFT驱动的M4现在的支持情况。如果支持好,可以省一个SSD1963

网友:
这个是精品,下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1963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EMC性能差,主要还是PCB布线的问题。
SSD1963有很多电源管脚,而且是两组电源 ...

SSD1963上电启动后,使用中工作稳定。但上电后,要反复复位几次才能启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过群脉冲吗?ssd1963就算4层板也毫无可靠性可言,再多的去耦电容也无用

群脉冲估计过不到,碰一下电路板都有可能白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来了哦:)
K64F+SPARTAN3E+SDRAM+AD7600+AD9288

没看到介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想请问一下  Flexbus总线  这个是  flexray总线吗?

网友:
对该系列芯片比较感兴趣,正准备玩玩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主的,好厉害啊

网友:
精华帖是这么出来的,可惜我还是个初学者,感谢分享,

网友(2015-01-05):
用过ssd219的,看看这个quchad区别。

网友M:
不错很漂亮,还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很漂亮,还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文件都贴出来了,还要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