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机A2212/13T 1000KV,这个1000KV是什么意思?最大耐压?

楼主(2014-08-19):
新西达电机A2212/13T 1000KV,这个1000KV是什么意思?最大耐压?请大神讲解。。。。。。

网友A:
应该是反电势系数吧。与速度有关。

网友:
电机空载转速=KV * 电压 (V) 。

网友B: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电压

网友C:
KV i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of rotating speed without loading ,1KV means speed will increas 1000r/min if supply voltage increases 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 i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of rotating speed without loading ,1KV means speed will increas 1000r/m ...

ok, I se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电压

恩恩,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反电势系数吧。与速度有关。

ok,貌似是吧

网友:
楼主你知道这电机运转时候电流大概是多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