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供电电路是否合理,稳定

楼主(2014-08-19):
    各位莫友大家好。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一个产品中,输入电压是32V-60V,分三路供电。一路直接供给LM317,一路供给LM393D,最后一路供给78L05。
    LM393D的最大输入电压时36V,78L05的最大输入电压是35V。所以这两部分的电路都使用了一样的方法:串接电阻后稳压。这两路电路的供电电流不是很大。实测LM393D的电源电流是0.8mA,78L05前级电流是5.3mA。
    想请问这样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稳定?能够正常运行多久。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但不一定稳定,寿命也不会长久。为了保证寿命,尽量不要让元件工作在极限状态。如果用电器电流很小, ...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这三路必须是共地的。要是换成多路输出,那就变成隔离的,是吗?

网友B:
48V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用的?78L05为什么不在317后面取电?317直接60V输入受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用的?78L05为什么不在317后面取电?317直接60V输入受得了么? ...

317输出30V/17V,做MBUS供电/传输数据用。不可以直接78L05吧。

网友C:
有个最重要的条件楼主未说明,成本重要吗?

网友D:
楼主是做MBUS主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最重要的条件楼主未说明,成本重要吗?

谢谢回复。
成本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MBUS主模块吧!

是的。做一个采集器。

网友E:
R2、R4起什么作用?尤其是R4,它与R3阻值相近,当流向U4A的Pin 8电流较小时,电压会超过33V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R4起什么作用?尤其是R4,它与R3阻值相近,当流向U4A的Pin 8电流较小时,电压会超过33V很多。 ...

R4是限流电阻。只要符合稳压条件,就会稳定33V的。

网友C:
2596HV,先降到32V,这样其它部分就好设计了,否则32-64V的变化范围,什么电阻与稳压管都不好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R4是限流电阻。只要符合稳压条件,就会稳定33V的。

D2只能稳定他两端的电压在33V,稳定不了R3、R4的连接点的电压。

网友F:
输入电源是跳动的宽电压?这样做非常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源是跳动的宽电压?这样做非常不稳定

实际上,这是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后的值。因为变压器要求工作在70%-120%电压,所以电压范围才会这么大。
唉,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2只能稳定他两端的电压在33V,稳定不了R3、R4的连接点的电压。

实际工作是这样子的,这个33V网络的电压值 = 稳压管的值+电阻上的电阻。因为这个支路的电流是可估算的,计算出来的电压值在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共地的啊。

如果你这个是变压器出来的,而变压器又不能取消,输出又要求稳定,用我的方法吧。

谢谢大哥了。
没搞过这块,只能先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HV,先降到32V,这样其它部分就好设计了,否则32-64V的变化范围,什么电阻与稳压管都不好设计。, ...

是啊。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