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使用秘诀

楼主(2014-08-19):
本秘诀是笔者自己试验过,写出来送给需要的人。

网友A:
不要下载,几乎是一堆废话

网友:
这样来发,很担心啊,一个DOC文件,直接拷贝粘贴内容到帖子里就好了,还费劲打包压缩上传附件,很有放马的节奏,不敢打开了。

网友B:
笔者最近发现家里电脑鼠标,老出现单击,变成为双击,按下鼠标左键想选中大片文字时,无法全部选中,按住左键一拖动,变成选中部分文字并移动了相应文字位置。感觉鼠标有问题了,很不好用。网上说是由于按键接触面磨损导致,笔者于是乎把鼠标拆开,再键拆开左键后发现,使用时间太久金属疲劳接触不良所致。于是把按键内部接触片折弯了一点,改善一下角度。果然恢复当初新买来时的效果了,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又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苦思不得其解,突然想起了,鼠标左键使用次数比右键次数多得多。机械开关有寿命的,里面的弹簧片有金属疲劳。怎么办呢?扔了吧,买个新的吧。要花钱,于是笔者,打算把鼠标潜能完全开发出来,发挥它的余热。前面不是提到嘛,左键比右键使用频率高啊,磨损快。左键相当于80岁老人。右键相当于40岁中年。想到这,笔者说干就干,拿出电烙铁,焊锡丝,螺丝刀。一气呵成左右按键进行交换。大功告成,插在电脑上,感觉了一下,又恢复如初了。看来这次把问题根治了。另外还有个妙招,提醒各位电脑使用者,光电鼠标使用时间长了以后,下面发光处有灰尘,也会影响鼠标性能,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成像的,有灰尘会影响成像。所以呢,鼠标不好使的时候,用棉球或柔软物品,把鼠标下面灰擦一下,也能改善。如果这些方法都不好用怎么办呢?笔者马上给出最后绝招“买个新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下载,几乎是一堆废话

查查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者最近发现家里电脑鼠标,老出现单击,变成为双击,按下鼠标左键想选中大片文字时,无法全部选中,按住左 ...

友情提示:杀杀毒看看

网友:
直接放出来就OK了嘛
还打包

网友:
这么几个字,直接放在贴子上就行了,没必要搞个附件吧

网友:
搞笑的吧

网友:
5楼已经贴出来了…哈哈哈,不下载

网友:
左右键交换这个手法我也玩过。哈哈。。

楼主:
没有毒,我是直接把按键拆下来交换,光源处有灰尘也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