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IC对一次mpu6050数据的读取时间问题

楼主(2014-08-19):
用IIC对一次mpu6050数据的读取要多长时间,我的六轴数据读取要3ms左右,是不是时间太长了,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看你的iic速率吧

网友A:
你是模拟还是硬件?

网友:
333HZ,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模拟还是硬件?

我的是模拟的,模拟的好像不能设置I2C通讯速率吧,模拟的3ms时间长么,改成硬件的会不会快一点。。

楼主:
时间不算长吧。。

楼主:
我用的好像是模拟的,不能设置i2c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