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内电层耐流很差吗?

楼主(2014-08-19):
基本情况:做了个四层板,涉及多个Power,其中一路输入通过过孔接内电层,在另一侧通过过孔输出。
问题:新板不上电检测,输入输出是导通的;板子上电,工作一段时间(电流500-600mA),输入输出断路了?!
          不解是什么情况,是耐流很差吗?内电层是挺薄,也不至于烧断吧?

网友A:
内层就是走POWER的,怎么会有问题
,输入输出是导通的是什么意思,短路?

网友:
过孔烧开路?

网友B:
不是内电层烧断,应该是器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电层烧断,应该是器件故障

多谢,找到原因了:生产大姐搞了根内部短路的排线,测试同事直接上电,内电层铜皮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就是走POWER的,怎么会有问题
,输入输出是导通的是什么意思,短路?

事实证明,内电层还是扛不住自虐。。。
内电层对输入输出相当于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