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不动情况下计算数据一直在变

楼主(2014-08-19):
如图:保持MPU6050不动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Gyro_y值,每次程序打断点运行到这里,算出来的值都在变,偶尔不变,最大255最小就是负的,还会出现0,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IIC已经通了,写数据,读数据都是对的!用仿真器看的。

楼主:
这个图是里打断点的地方时计算Gyro_y值,这次就出现255

网友A:
传感器漂移,温漂/振动导致数据一直变化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漂移,温漂/振动导致数据一直变化

我的也是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