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NA118的 用法的疑惑??(已解决)

楼主(2014-08-19):
不知道 这个            东西的具体用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路。。。。   这么接  可以吗??还有   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英文的看不懂!!!求指教》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这个基准不好。会随着电源波动输出有巨大波动

网友A:
查不到资料你还说英文的看不懂?
英文不是资料么?
模电果然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资料你还说英文的看不懂?
英文不是资料么?
模电果然不过关。

确实是       感觉 只学到了皮毛 。。。  电路怎么才更加合理。。这个电路正确吗、、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接法似乎不太对!你好像也发错讨论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感觉 只学到了皮毛 。。。  电路怎么才更加合理。。这个电路正确吗、、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

2L说的有道理,不能用电源电压来做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电压Vref,效果会不好。
电路的接法有问题,按照你的接法,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可能会有不正确的偏置,需要形成电流回路,例如对地要接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
也有可能你没有在图中表示出来但实际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L说的有道理,不能用电源电压来做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电压Vref,效果会不好。
电路的接法有问题,按照你的 ...

很惭愧    你所说的的回流不太懂???   怎么加对地电阻 。。还有   那个  5V我们用 抗干扰 比较强 的稳压芯片   来控制   如果用双电源供电的话  是不是显的有些 多余。。

网友B:
一般仪表运放的输出ref都需要有跟随器,这样可以抵消大部分外部环境噪声的误差。要求不高的话并且ref灌电流不会太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仪表运放的输出ref都需要有跟随器,这样可以抵消大部分外部环境噪声的误差。要求不高的话并且ref灌电流 ...

怎么加 跟随其  可以 在图中  标识一下吗?

网友B:
楼主能否告知此电路的用途呢,看到前面有LC,似乎没什么很大的共模要求。

网友:
自己看数据手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 跟随其  可以 在图中  标识一下吗?

参考一下AD8221的应用电路,里面有的,也有中文的,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惭愧    你所说的的回流不太懂???   怎么加对地电阻 。。还有   那个  5V我们用 抗干扰 比较强 的稳 ...

看来你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这个电路用来放大交流信号的吧,因为运放的输入端也会有微弱的电流的,要是不形成对地的回路,运放的放大就会有问题。
虽然当你的传感器信号变化的时候可能看不出问题来,当不变化的时候就会发现运算放大器输出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这个电路用来放大交流信号的吧,因为运放的输入端也会有微弱的电流的,要是 ...

嗯。。上半年 才学完模电   确实理解的不是很 深刻   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上半年 才学完模电   确实理解的不是很 深刻   多指教。

模电课本里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貌似,不知道也不怪你。
你看下INA118的手册里的电路放大交流信号的就是有偏置的。

楼主你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告知此电路的用途呢,看到前面有LC,似乎没什么很大的共模要求。 ...

选择一定频率 的交流 信号   进行 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电课本里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貌似,不知道也不怪你。
你看下INA118的手册里的电路放大交流信号的就是有 ...

多大 的电阻  比较合适 呢。。    IN-   和IN+   都需要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 的电阻  比较合适 呢。。    IN-   和IN+   都需要加吗??

你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身就是个差分运放,楼主不要接成单端的啊

没结成 单端的啊   IN-接  参考电压。。

楼主:
尝试个 可变电阻。。。看  多大效果更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个 可变电阻。。。看  多大效果更好吧!!。

不知道你前边的具体电路,我不能下结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一定频率 的交流 信号   进行 放大。。。

有点孤陋寡闻了,没能真正理解这个电路的作用,若只是对LC选频电路的进行放大的话,个人认为大不必要使用仪表放大器,反倒是应该使用低偏执与失调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前边的具体电路,我不能下结论~

LC  选频    就是 电路。。。。然后放大 。。  电阻接法  是图1还是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孤陋寡闻了,没能真正理解这个电路的作用,若只是对LC选频电路的进行放大的话,个人认为大不必要使用 ...

效果比较好吗???  但还是 没太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  选频    就是 电路。。。。然后放大 。。  电阻接法  是图1还是 图2??

当然是图1,图2怎么有对地的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图1,图2怎么有对地点通路?

非常感谢。。。。原谅 我的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看错了。
仪表运放作检波不是太合适

那什么运放   做检波 比较合适???NE555        ..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谅 我的无知。

大家都有菜鸟的时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图1,图2怎么有对地的通路?

又有个疑问??如果 按照图你  那么接。。。   参考电压   IN-         也直接 接 2,5V   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有个疑问??如果 按照图你  那么接。。。   参考电压   IN-         也直接 接 2,5V   电源, ...

接地啊~怎么要接到2.5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个疑问??如果 按照图你  那么接。。。   参考电压   IN-         也直接 接 2,5V   电源, ...

其实别人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的话,是无法给你提供好的建议的,模电考虑的问题可能会繁琐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啊~怎么要接到2.5V电源?

参考电压不是  2.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不是  2.5V吗????

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741   082,但是双电源运放
具体看你的带宽,摆率要求

INA118本来为  单电源 若双电源 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 ...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饶了我。。。。。。。。。。。。。。。。。。。。。。。。。。。。。。 ...

真是 不懂啊 今天 弄了 一天  信号 都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 不懂啊 今天 弄了 一天  信号 都不对。。。

真的需要靠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