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飞机高度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2014-08-19):
刚刚过完省赛,各种撞天花板。但是我不想放弃,想要继续完善我的四旋翼。所以问一下应该怎么检测飞机的高度呢?

网友:
气压传感器

网友A:
天花板有多高?

网友B:
高度雷达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有一点小成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度雷达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有一点小成果了

直接机载定高?求科普

网友:
下面用红外或者超声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机载定高?求科普

无锡177-3135-415
2013目标 :代号 Laputa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gps、、、、、

网友:
不就是气压计吗??

网友:
最简单用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度雷达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有一点小成果了

FM连续波雷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花板有多高?

3m左右吧

楼主:
气压不会受到螺旋桨气流,温度之类的影响吗?

网友:
气压计不会受螺旋桨气流影响,实际测过,影响是很小的,光照会有影响,我用iphone闪光灯照能偏1~3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锡177-3135-415
2013目标 :代号 Laputa

几个人在做一个代号Laputa的倾转旋翼模型,已经两年时间了,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控制单元过多,建模仿真难度不小

结构复杂,很多东西要机加工,仅仅靠一台不到1W的雕刻机,很痛苦

软硬件已经从单一处理器,改成类似DJI的分布式总线结构

-----------------------------------------------------------------------------------------------------------------------

现在还没完全成型,不好意思拿出来献丑

网友:
关闭所有引擎,看过久掉到地上可以估算

网友:
上面撞,就在上面装个红外的传感器 如何?

网友:
去年国赛的时候,用的是超声波检测地面,要用多个,然后比较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人在做一个代号Laputa的倾转旋翼模型,已经两年时间了,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控制单元过多,建模仿真 ...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网友:
记得有款气压传感器可以分辨80cm的高度

网友:
室内的话超声肯定是要比气压计合适的,且一个超声波就可以了

网友:
3米建议超声波,气压计可以用海绵挡一下螺旋桨气流

网友:
超声波和夏普的一中红外传感器比较靠谱, 感觉气压传感器要是开门关门会影响很大

网友:
测量高度,就用气压计
怕撞,超声波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不会受到螺旋桨气流,温度之类的影响吗?

表面贴块黑色海绵

网友:
距离小用超声波吧

网友:
用摄像头行不

网友:
嗯哼,方法挺多的,试试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