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电检测

楼主(2014-08-19):
大牛们,
请教一个问题,
医疗电子领域,
现在需要对表面的肌电信号进行检测,

以下是对肌电信号的描述:
肌电信号采集电路要求具有高增益、高输入阻抗、高共摸抑制比(CMRR)、低零漂、低失调、低功耗、尤其是低的1/f噪声电压

人体肌肉组织是皮表肌电的信号源,它发放的肌电经过皮下软组织的体电阻传输至皮肤表面,体电阻约数百欧姆,但是,表面电极与皮肤之间的接触阻抗比较高,约几千欧姆。接触电阻还受接触松紧程度、皮肤清洁程度、湿度、四季时令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变化很大[3]。由此可见,对于放大器来说,肌电信号源是一个高内阻的信号源。

在设计肌电信号放大电路时,着重考虑了以下问题:
1.高增益:表面肌电信号幅度约在分布μV~mV数量级之间,是一种极其微弱的信号,要将其放大到一伏左右才能方便使用,所以将放大器的增益设置在80dB。
2.高共模抑制比:表面肌电信号的采集易受50Hz工频电源及其它高频电噪声的干扰。但这些干扰信号在放大器的输入端表现为同幅同相的信号——共模信号,因此选用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对干扰信号进行抑制。
3.高输入阻抗:肌肉组织与电极之间的接触阻抗可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变化,天气干燥地区,接触电阻甚至高达几万欧姆,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放大器的共模比极优良,如果输入阻抗不够高,共模干扰信号也会造成输出误差。因此必须提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在不考虑芯片成本前提下,请给大牛指点方案,谢谢!

网友:
你这个不是一般大牛能搞的,能搞的大牛不会这样就能提供方案给你,你至少也要交点请大牛的出场费吧.

楼主:
我不知道它的难度,难道真的很难吗?

网友:
仪表放大器不行吗?

网友A:
找adi和ti的方案文献

网友B:
有一定的难度,不知楼主以前有没有弄过模电,没有的话,就真的很难了。

网友C:
先去看看TI和ADI是否有专门的集成模拟前端芯片(至少心电我知道是有的),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根据相关资料搭电路,纯电路的问题难度都不会大到哪去。感觉信号采进来以后的算法处理更麻烦些。

网友D:
肌电提取简单,皮肤阻抗才多少,选款仪放组成差分就搞定了。关键是肌电信号滤波识别与算法,

网友E:
难点是噪声,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阻抗问题不是太大,很多好的仪表运放都不错。TI和ADI也有解决方案,ADI新出的片子的集成度的精度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肌电提取简单,皮肤阻抗才多少,选款仪放组成差分就搞定了。关键是肌电信号滤波识别与算法, ...

同意,算法难搞,随便番墙出去都能找到,搜索EMG Sensor

网友:
同楼上,放大器好找,但如何从噪声和干扰中提取出有效信号是关键.
各家的模拟前端有很多了,楼主可以先总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定的难度,不知楼主以前有没有弄过模电,没有的话,就真的很难了。

电信专业毕业的,弄过,但是偏软件。
模电的知识还是有点。
有推荐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adi和ti的方案文献

3Q,正打算今天问他们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去看看TI和ADI是否有专门的集成模拟前端芯片(至少心电我知道是有的),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根据相关资料搭 ...

好好,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点是噪声,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阻抗问题不是太大,很多好的仪表运放都不错。TI和ADI也有解决方案,ADI新 ...

好的,谢谢

网友F:
楼主,肌电信号非常的快。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波形话必须保证每秒采集五万个点以上

网友:
肌电频率一般都是K级,几十个uv,故只需高输入阻抗和高增益即可。工频干扰与信号频率差太远,很容易滤掉,带宽做到200~2khz基本全是肌电。

网友:
马克和刘明

网友:
肌电信号分表面肌电和针式肌电,比心脑电要难些。现在做表面肌电比较热,频带范围20Hz~500Hz(也有的产品做成1KHz的),幅度从2uV到几百mV,动态范围很大,工频干扰厉害,采样率一般要做到2.5KHz以上,然后再用数字的方法处理。

网友:
如果要做产品,需要通过国家标准,那个标准里面光是本底噪声这一块,就有相当大的难度。

网友:
楼主可以查查加拿大TT的肌电仪产品,按照他们的指标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肌电信号非常的快。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波形话必须保证每秒采集五万个点以上 ...

谢谢啊,看来要重新换处理器了。
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供参考的?

楼主:
模拟前端,使用AD8232是否合适呢?1个多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