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220V交流电通断电信号转5V开关信号的电路

楼主(2014-08-20):
需求:
220V交流电通电时输出5V高电平,断电时输出低电平

考虑:
用PC817光耦隔离

疑问:
1.现在对一些参考电路上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的作用和参数不确定
2.过零检测的电路应该不能直接拿来用吧?

网友A:
有个很重要的参数你没标:响应时间?

网友:
有些变频器中缺相检测是用的串电阻接光耦 。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931-1-1.html

貌似这个帖子的楼主在得到大家的建议后,也没有把最终结果给共享,希望共享,大家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
请问我画的原理是否可以,图中器件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B:
如果没有响应要求,一个220V小继电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响应要求,一个220V小继电器搞定。

考虑光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重要的参数你没标:响应时间?

要求不高,不用太精确,但越接近理想同步状态越好

楼主:
过零检测电路直接用不行的,需要加个电容,低电平时缓冲一下

楼主:
我发的原理图中并联电容参数如何确定?并联电阻参数如何确定?并联电阻具体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