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Hercules HAL代码发生器工具HALCOGEN在高分辨率屏幕下显示

楼主(2014-08-20):
昨晚跟女朋友吵架了,明明是相互喜欢,以后我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希望我们能走到最后。
言归正传
TI Hercules Cortex R4系列的MCU侧重于安全性,在汽车里应用的较多
对于刚接触这款MCU的人来说,使用它的图形化配置工具HALCOGEN可以方便的生成HAL代码。
但是我的笔记本64位屏幕是15.4寸1920*1080,设置字体是125%放大,这样的话HALCOGEN会显示成这样子

而正确的显示应该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HALCOGEN显示的方式是XML书写的,背景(background)是一幅指定的图片,模块是用控件之类的在XML中实现的。这样一来,XML实现不完全的话,当使用者的屏幕分辨率及放大倍数选项和开发者的不一样的话,就会造成显示问题。

解决方法可以更改xml文件,但因为我没怎么看过xml,只能边查边改,结果没效果,只得采用一个笨的方法,直接更改背景文件bmp的分辨率。

使用的方法是Lua+ImageMagick,Lua批量查找.bmp文件,备份,并调用ImageMagick命令行,更改bmp文件的分辨率为133x122%,为什么是这个分辨率,是我自己尝试出来的。汗==!
软件下载地址可以自行百度最新地址,或http://pan.baidu.com/s/1sj9Di4P,l4fv
鉴于这款MCU用到的人很少,以下仅仅是我的解决方案,鉴于Simple is Best的原则,能不加的就不加,所以新生成的图片没有BMP压缩,导致单个图片几M。没有书写重新设置分辨率的部分,仅能运行一次。需要完善的地方在TODO中列出。有人需要的话,我可以添加。

将changeimagescale.lua置于HALCOGEN安装目录C:\ti\Hercules\HALCoGen下,更改changeimagescale.lua里
local newscale      = " 133x122%! "
local convertexedir = ""F:\\Program Files\\ImageMagick-6.8.9-Q16\\convert.exe""

findindir(path .. "\\v04.00.00", "%.bmp", filetable, true)

newscale是按ImageMagick格式指定的分辨率,convertexedir是ImageMagick的convert.exe安装路径,v04.00.00是HALCOGEN安装目录下的子目录

运行changeimagescale.lua后,原始文件存放于BMPBackUp目录,新生成的文件存放于NewBMP目录,新bmp自动将原来的bmp替换。
BMPBackUp和NewBMP里文件的对应关系,在bmplist.lua里保存。

下面是changeimagescale.lua代码
require("lfs");

function findindir (path, wefind, r_table, intofolder)
    for file in lfs.dir(path) do
        if file ~= "." and file ~= ".." then
                        local f = path..'\\'..file
            --print ("\t "..f)
            if string.find(f, wefind) ~= nil then
                --print("\t "..f)
                table.insert(r_table, f)
            end
            local attr = lfs.attributes (f)
            assert (type(attr) == "table")
            if attr.mode == "directory" and intofolder then
                findindir (f, wefind, r_table, intofolder)
            else
                --for name, value in pairs(attr) do
                --    print (name, value)
                --end
            end
        end
    end
end

function serialize (o,f)
        if type(o) == "number" then
                f:write(o)
        elseif type(o) == "string" then
                f:write(string.format("%q", o))
        elseif type(o) == "table" then
                f:write("{\n")
                for k,v in pairs(o) do
                        f:write(" [")
                        serialize(k,f)
                        f:write("] = ")
                        serialize(v,f)
                        f:write(",\n")
                end
        f:write("}\n")
        else
                error("cannot serialize a " .. type(o))
        end
end

local newscale      = " 133x122%! "
local convertexedir = ""F:\\Program Files\\ImageMagick-6.8.9-Q16\\convert.exe""
local path      = lfs.currentdir()
local filetable = {}

local unchange  = lfs.mkdir("BMPBackUp");

print("hello lua")
print("Current Path: " .. path)

if unchange == true then
        findindir(path .. "\\v04.00.00", "%.bmp", filetable, true)

        for k, v in pairs(filetable) do
                print(k, v)
        end
        --保存BMP LIST到文件
        file = io.open("BMPBackUp\\bmplist.lua","w");
        if file        ~= nil then
                file:write("SavedFileTable = \n")
                serialize(filetable,file)
                file:close();

                --保存BMP文件
                io.write("Backing Up BMP file\n");
                for k, v in pairs(filetable) do
                        local sourcename  = filetable[k]
                        local source      = io.open(sourcename,"rb")
                        local content     = source:read("*a")
                        source:close();
                        local dest        = io.open("BMPBackUp\" .. k .. ".bmp", "wb")
                        dest:write(content)
                        dest:close();
                        io.write(".");
                end
                io.write("\n");

                --创建新的BMP文件
                lfs.mkdir("NewBMP")
                io.write("Generating New BMP file\n");
                for k, v in pairs(filetable) do
                        local sourcename  = path .. "\\BMPBackUp\" .. k .. ".bmp"
                        local destname    = path .. "\\NewBMP\"    .. k ..".bmp"
                        --TODO BMP图片采用压缩格式
                        os.execute(convertexedir .. " -resize  "    .. newscale .. sourcename .. " " .. destname)
                        io.write(".");
                end
                io.write("\n");

                --覆盖原来BMP文件
                io.write("Over Write Old BMP file\n");
                for k, v in pairs(filetable) do
                        local sourcename    = path .. "\\NewBMP\"    .. k ..".bmp"
                        local destname    = filetable[k]
                        os.execute("copy /Y " .. sourcename .. " " .. destname);
                        --io.write(".");
                end
        else
                error("open file " .. file .. "Failed!");
        end
else
        print("Already Changed");
        --TODO
        --这里,我们需要重新从备份目录里读取bmp文件,设置新的分辨率后,覆盖到原目录
        --设置分辨率为100*100%!即为还原
end

下面是自动生成的bmplist.lua文件名对应关系
SavedFileTable =
{
[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FreeRTOS\\FreeRTOS.bmp",
[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2L432PZ\\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42.bmp",
[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30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46.bmp",
[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30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30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40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46.bmp",
[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40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40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52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46.bmp",
[1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52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1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6L852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1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1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1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1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bmp",
[1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1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30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1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1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2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2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bmp",
[2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2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40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2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2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2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2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RM.bmp",
[2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2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RM48L950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3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3107\\SYSTEM470v000\\sysFlash.bmp",
[3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4207\\SYSTEM470v000\\sysFlash.bmp",
[3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ADC470Mv000\\adcEventGroup.bmp",
[3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ADC470Mv000\\adcGeneral.bmp",
[3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ADC470Mv000\\adcGroup.bmp",
[3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ADC470Mv000\\adcMemory.bmp",
[3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CAN470Mv000\\canCore.bmp",
[3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CAN470Mv000\\canMessages.bmp",
[3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ESM470v000\\esm.bmp",
[3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ESM470v000\\esmChannel0-31.bmp",
[4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GIO470Mv000\\gioPort0.bmp",
[4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GIO470Mv000\\gioPort1.bmp",
[4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edgeInterrupts.bmp",
[4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Cap.bmp",
[4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Edge.bmp",
[4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Port.bmp",
[4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Port24-31.bmp",
[4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Pwm.bmp",
[4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hetTiming.bmp",
[4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HET470Mv000\\pwmInterrupts.bmp",
[5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LIN470Mv000\\linFormat.bmp",
[5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LIN470Mv000\\linInterrupts.bmp",
[5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LIN470Mv000\\linPort.bmp",
[5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Compare.bmp",
[5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Counter0.bmp",
[5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Counter1.bmp",
[5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DWD.bmp",
[5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InterruptDma.bmp",
[5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RTI470Mv000\\rtiOverview.bmp",
[5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CI470Mv000\\sciFormat.bmp",
[6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CI470Mv000\\sciInterrupts.bmp",
[6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CI470Mv000\\sciPort.bmp",
[6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Delay.bmp",
[6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Format.bmp",
[6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Interrupts.bmp",
[6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Overview.bmp",
[6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Port.bmp",
[6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PI470Mv000\\spiTransferGroup.bmp",
[6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BlockDiagram.bmp",
[6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ClockTree.bmp",
[7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Esm.bmp",
[7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Flash.bmp",
[7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Gcm.bmp",
[7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Lpo.bmp",
[7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Mbist.bmp",
[7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MemoryMap.bmp",
[7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Oscillator.bmp",
[7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Pll.bmp",
[7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VimChannel0-31.bmp",
[7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VimChannel32-47.bmp",
[8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VimGeneral.bmp",
[8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470MF066\\SYSTEM470v000\\sysVimRam.bmp",
[8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ADC570v000\\adcEventGroup.bmp",
[8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ADC570v000\\adcGeneral.bmp",
[8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ADC570v000\\adcGroup.bmp",
[8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ADC570v000\\adcMemory.bmp",
[8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ADC570v000\\adcPort.bmp",
[8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CAN570v000\\canCore.bmp",
[8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CAN570v000\\canMessages.bmp",
[8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CAN570v000\\canPort.bmp",
[9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DMM570v000\\dmmPort.bmp",
[9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CAP570v000\\ecapConfig.bmp",
[9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MAC570v000\\emacFormat.bmp",
[9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MAC570v000\\emacInterrupts.bmp",
[9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MAC570v000\\emacPort.bmp",
[9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SM570v000\\esm.bmp",
[9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SM570v000\\esmChannel.bmp",
[9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ETPWM570v000\\etpwmTiming.bmp",
[9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GIO570v000\\gioPort0.bmp",
[9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GIO570v000\\gioPort1.bmp",
[10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edgeInterrupts.bmp",
[10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Cap.bmp",
[10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Edge.bmp",
[10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Port.bmp",
[10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Port1.bmp",
[10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Port_het2.bmp",
[10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Pwm.bmp",
[10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hetTiming.bmp",
[10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HET570v000\\pwmInterrupts.bmp",
[10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I2C570v000\\i2cFormat.bmp",
[11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I2C570v000\\i2cInterrupts.bmp",
[11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I2C570v000\\i2cPort.bmp",
[11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LIN570v000\\linFormat.bmp",
[11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LIN570v000\\linInterrupts.bmp",
[11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LIN570v000\\linPort.bmp",
[11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Delay.bmp",
[11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Format.bmp",
[11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Interrupts.bmp",
[11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Overview.bmp",
[11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Port.bmp",
[12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Port2.bmp",
[12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Portmib2.bmp",
[12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Portmib4.bmp",
[12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MIBSPI570v000\\spiTransferGroup.bmp",
[12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I570v000\\rtiCompare.bmp",
[12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I570v000\\rtiCounter0.bmp",
[12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I570v000\\rtiCounter1.bmp",
[12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I570v000\\rtiInterruptDma.bmp",
[12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12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P570v000\\rtpPort.bmp",
[13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P570v000\\rtpPort2.bmp",
[13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RTP570v000\\rtpPort99.bmp",
[13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CI570v000\\sciFormat.bmp",
[13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CI570v000\\sciInterrupts.bmp",
[13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CI570v000\\sciInterrupts1.bmp",
[13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CI570v000\\sciPort.bmp",
[13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Delay.bmp",
[13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Format.bmp",
[13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Interrupts.bmp",
[13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Overview.bmp",
[14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Port.bmp",
[14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Port2.bmp",
[14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Port3.bmp",
[14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PI570v000\\spiTransferGroup.bmp",
[14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CCM-R4.bmp",
[14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driver_enable.bmp",
[14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570.bmp",
[14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ClkSource.bmp",
[14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14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_570.bmp",
[15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Eclk.bmp",
[15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Flash.bmp",
[15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15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Interrupts.bmp",
[15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MemoryMap.bmp",
[15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Pll.bmp",
[15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0-31.bmp",
[15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32-64.bmp",
[15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VimGeneral.bmp",
[15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C4357ZWT\\SYSTEM570v000\\sysVimRam.bmp",
[16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CAN570v000\\canCore.bmp",
[16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CAN570v000\\canMessages.bmp",
[16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CAN570v000\\canPort.bmp",
[16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MIBSPI570v000\\spiPort.bmp",
[16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RTI570v000\\rtiCompare.bmp",
[16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RTI570v000\\rtiCounter0.bmp",
[16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RTI570v000\\rtiCounter1.bmp",
[16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RTI570v000\\rtiInterruptDma.bmp",
[16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16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CI570v000\\sciFormat.bmp",
[17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CI570v000\\sciInterrupts.bmp",
[17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CI570v000\\sciInterrupts1.bmp",
[17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CI570v000\\sciPort.bmp",
[17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PI570v000\\spi2Port.bmp",
[17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PI570v000\\spi3Port.bmp",
[17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570.bmp",
[17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ClkSource.bmp",
[17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_570.bmp",
[17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Flash.bmp",
[17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Gcm.bmp",
[18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MemoryMap.bmp",
[18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0432PZ\\SYSTEM570v000\\sysPll.bmp",
[18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PGE\\MIBSPI570v000\\spiPort2.bmp",
[18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ECAP570v000\\ecapConfig.bmp",
[18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ETPWM570v000\\etpwmTiming.bmp",
[18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570.bmp",
[18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_570.bmp",
[18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SYSTEM570v000\\sysFlash.bmp",
[18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18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1227ZWT\\SYSTEM570v000\\sysVimRam.bmp",
[19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ADC570v000\\adcEventGroup.bmp",
[19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ADC570v000\\adcGeneral.bmp",
[19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ADC570v000\\adcGroup.bmp",
[19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ADC570v000\\adcMemory.bmp",
[19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CAN570v000\\canCore.bmp",
[19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CAN570v000\\canMessages.bmp",
[19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ESM570v000\\esm.bmp",
[19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ESM570v000\\esmChannel0-31.bmp",
[19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GIO570v000\\gioPort0.bmp",
[19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GIO570v000\\gioPort1.bmp",
[20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edgeInterrupts.bmp",
[20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hetCap.bmp",
[20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hetEdge.bmp",
[20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hetPort.bmp",
[20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hetPwm.bmp",
[20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hetTiming.bmp",
[20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HET570v000\\pwmInterrupts.bmp",
[20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LIN570v000\\linFormat.bmp",
[20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LIN570v000\\linInterrupts.bmp",
[20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LIN570v000\\linPort.bmp",
[21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RTI570v000\\rtiCompare.bmp",
[21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RTI570v000\\rtiCounter0.bmp",
[21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RTI570v000\\rtiCounter1.bmp",
[21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RTI570v000\\rtiInterruptDma.bmp",
[21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21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CI570v000\\sciFormat.bmp",
[21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CI570v000\\sciInterrupts.bmp",
[21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CI570v000\\sciPort.bmp",
[21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Delay.bmp",
[21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Format.bmp",
[22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Interrupts.bmp",
[22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Overview.bmp",
[22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Port.bmp",
[22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PI570v000\\spiTransferGroup.bmp",
[22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bmp",
[22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22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Eclk.bmp",
[22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Esm.bmp",
[22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Flash.bmp",
[22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FlexrayPll.bmp",
[23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23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Interrupts.bmp",
[23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Lpo.bmp",
[23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MemoryMap.bmp",
[23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Oscillator.bmp",
[23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Pbist.bmp",
[23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Pll.bmp",
[23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0-31.bmp",
[23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32-62.bmp",
[23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VimGeneral.bmp",
[24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20216SZWT\\SYSTEM570v000\\sysVimRam.bmp",
[24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4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24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4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24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4PGE\\GIO570v000\\gioPort2.bmp",
[24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5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24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5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24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PGE\\GIO570v000\\gioPort0.bmp",
[24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PGE\\GIO570v000\\gioPort1.bmp",
[24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PGE\\MIBSPI570v000\\spiPort2.bmp",
[24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ADC570v000\\adcEventGroup.bmp",
[25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ADC570v000\\adcGeneral.bmp",
[25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ADC570v000\\adcGroup.bmp",
[25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ADC570v000\\adcMemory.bmp",
[25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ADC570v000\\adcPort.bmp",
[25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CAN570v000\\canCore.bmp",
[25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CAN570v000\\canMessages.bmp",
[25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CAN570v000\\canPort.bmp",
[25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DMM570v000\\dmmPort.bmp",
[25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MAC570v000\\emacFormat.bmp",
[25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MAC570v000\\emacInterrupts.bmp",
[26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MAC570v000\\emacPort.bmp",
[26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SM570v000\\esm.bmp",
[26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SM570v000\\esmChannel0-31.bmp",
[26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ESM570v000\\esmChannel32-63.bmp",
[26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GIO570v000\\gioPort0.bmp",
[26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GIO570v000\\gioPort1.bmp",
[26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edgeInterrupts.bmp",
[26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Cap.bmp",
[26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Edge.bmp",
[26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Port.bmp",
[27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Port1.bmp",
[27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Port_het2.bmp",
[27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Pwm.bmp",
[27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hetTiming.bmp",
[27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HET570v000\\pwmInterrupts.bmp",
[27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I2C570v000\\i2cFormat.bmp",
[27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I2C570v000\\i2cInterrupts.bmp",
[27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I2C570v000\\i2cPort.bmp",
[27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LIN570v000\\linFormat.bmp",
[27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LIN570v000\\linInterrupts.bmp",
[28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LIN570v000\\linPort.bmp",
[28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Delay.bmp",
[28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Format.bmp",
[28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Interrupts.bmp",
[28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Overview.bmp",
[28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Port.bmp",
[28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Port2.bmp",
[28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MIBSPI570v000\\spiTransferGroup.bmp",
[28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I570v000\\rtiCompare.bmp",
[28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I570v000\\rtiCounter0.bmp",
[29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I570v000\\rtiCounter1.bmp",
[29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I570v000\\rtiInterruptDma.bmp",
[29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I570v000\\rtiOverview.bmp",
[29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P570v000\\rtpPort.bmp",
[29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P570v000\\rtpPort2.bmp",
[29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RTP570v000\\rtpPort99.bmp",
[29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CI570v000\\sciFormat.bmp",
[29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CI570v000\\sciInterrupts.bmp",
[29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CI570v000\\sciInterrupts1.bmp",
[29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CI570v000\\sciPort.bmp",
[30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Delay.bmp",
[30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Format.bmp",
[30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Interrupts.bmp",
[30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Overview.bmp",
[30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Port.bmp",
[30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Port2.bmp",
[30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PI570v000\\spiTransferGroup.bmp",
[30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0sysInterrupts.bmp",
[30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CCM-R4.bmp",
[30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driver_enable.bmp",
[31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BlockDiagram_570.bmp",
[31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ClkSource.bmp",
[31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bmp",
[31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ClockTree_570.bmp",
[314]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Eclk.bmp",
[315]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Flash.bmp",
[316]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Gcm.bmp",
[317]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Interrupts.bmp",
[318]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MemoryMap.bmp",
[319]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Pll.bmp",
[320]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0-31.bmp",
[321]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VimChannel32-64.bmp",
[322]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VimGeneral.bmp",
[323] = "C:\\ti\\Hercules\\HALCoGen\\v04.00.00\\drivers\\TMS570LS3137ZWT\\SYSTEM570v000\\sysVimRam.bmp",
}

当然,估计后续版本TI工程师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这种方法是我采用的折衷的方法。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

网友A:
跟女朋友吵个架就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看来还得继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女朋友吵个架就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看来还得继续啊

这样吃不消啊

楼主:
多谢,接触Lua没多长时间,但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接触Lua没多长时间,但是挺好用的

以前把LUA移植到LPC1768后,就没折腾了。
需要学习的太多了。

楼主:
过奖呢,我自己这边显示有问题,所以想办法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