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E来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8-20):
现在KE02已经可以初步调试了,但是都是用别人封装好的函数来写的,想学一下PE,自己弄,但是研究了好久不知道从哪入手,万能的阿莫,万能的飞思卡尔论坛,求助。。总用别人封装好的函数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你好,PE其实非常的简单的,你先看看这个链接中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PE相关的内容。不知道你是想直接用PE,还是用CW自带的PE。

网友:
如果你是要用纯粹的PE软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下载一个Processor expert 10.4的软件。
这个软件你可以生成代码然后导入IAR,或者KEIL。
这个软件不能直接编译的。
如果你用CW,它自带PE,可以直接编译。
所以具体看你自己想用什么编译器而定。

网友:
多看看资料就行

网友A:
PE。。。。这个是调试工具?

网友:
我还以为PE是一种塑料了

网友:
先看看PE和IAR结合,然后使用PE生成基本驱动,IAR来调试,OK。PE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软件本身的注释就很详细了,E文看懂就行。

网友B:
还是不知道PE是神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这个是调试工具?

PE(processor expert ) 是一款生成代码的软件,你只需要配置模块,然后这个工具就会帮你生成好底层的程序。
你可以把PE生成的代码结合IAR,keil等编译软件,这样你就便于你调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知道PE是神马

PE(processor expert ) 是一款生成代码的软件,你只需要配置模块,然后这个工具就会帮你生成好底层的程序。
你可以把PE生成的代码结合IAR,keil等编译软件,这样你就便于你调试了。
这里有一些PE相关的视频,你可以查看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processor expert ) 是一款生成代码的软件,你只需要配置模块,然后这个工具就会帮你生成好底层的程 ...

多谢了,哈哈……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网友:
最近也在自学PE。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PE支持KE吗?在网上看支持列表里没有KE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PE支持KE吗?在网上看支持列表里没有KE系列。

同问啊   你不是在用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PE支持KE吗?在网上看支持列表里没有KE系列。

PE 必须支持KE系列啊

网友D:
但下载PE是不行的,但还有个支持KE02的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下载PE是不行的,但还有个支持KE02的包。

有支持包,还要PE干吗,自己写吧,PE在中间插一手,都不知那跟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支持包,还要PE干吗,自己写吧,PE在中间插一手,都不知那跟那了

应该是往PE加的文件,不是直接用的,还在看怎么安装PE,还有就是我更相信机器,初始化还是用软件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往PE加的文件,不是直接用的,还在看怎么安装PE,还有就是我更相信机器,初始化还是用软件保险。 ...

相信的前提是搞清楚原理,等你搞清楚,也可以自己写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相信的前提是搞清楚原理,等你搞清楚,也可以自己写出来了

细微之处难保考虑周全,还是有软件提醒较好直观,检查也方便,之后用寄存器操作一样不影响速度何乐不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细微之处难保考虑周全,还是有软件提醒较好直观,检查也方便,之后用寄存器操作一样不影响速度何乐不为。 ...

没用过PE,不知道 情况如何,之前新糖的代码生成用过,st的用过,感觉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PE,不知道 情况如何,之前新糖的代码生成用过,st的用过,感觉不好 ...

之前我也只用过STM8的一个代码生成软件,简单精简,PE也是才看,和IAR配合建立工程非常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只用过STM8的一个代码生成软件,简单精简,PE也是才看,和IAR配合建立工程非常快。 ...

你不是用MDK 的,改用IAR了 ?

网友F:
PE比别人封装的库看起来会更麻烦,或者你拿着第三方库按自己的需要重新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用MDK 的,改用IAR了 ?

我的MDK版本低没有KE系列,IAR有就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E比别人封装的库看起来会更麻烦,或者你拿着第三方库按自己的需要重新封装 ...

看过了ST的封装库,转过来看FSL的很不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MDK版本低没有KE系列,IAR有就用了。

MDK4.7以下版本就可以支持,重装5.0也不是难事,绝对快过再学一种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MDK4.7以下版本就可以支持,重装5.0也不是难事,绝对快过再学一种工具

我只在keil编51和STM32,STM8 430 本来就用IAR的大概过程还是熟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了ST的封装库,转过来看FSL的很不习惯

如果是这样,你用超核的库吧,他是模仿STM32的库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