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E14.4中8b10b编解码IP核aurora 8b10怎么是灰色的

楼主(2014-08-20):
我在xilinx官网上也下载了aurora8b10b的license,但是里面好像只是V1-V4版的,ISE14.4中的是V5.3和V8.3版的,请问怎么调出8b10b的编码和解码模块。

网友A:
你板子上面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上面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EP4CE15F23C8

楼主:
哦,错了,是用spartan3系列的xc3s1000.呵呵把原来的程序移植一下

网友:
前天不是有人发帖可以弄IP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错了,是用spartan3系列的xc3s1000.呵呵把原来的程序移植一下

可能是芯片不支持吧

楼主:
楼上的能帮我分析一下,8b10b的仿真吗

楼主:
输入输出能对应上,但是8b到10b,开始输出检验码0xbc,输出为0xb9,(0x17c,0x283重复四遍),然后输入0x08输出0x0a,根据3b/4b,5b/6b根本得不到那个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以前老版本的IP核在新版本中可以更新或移植过来吗?点manage cores-》manage ip->ADD IP,工程的xilinxipcore文件夹下面有些库文件
似乎老版本中的核,不知道怎么添加,随便找了个不一样的就是添加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