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KDS1.1.0安装SDK(9楼)

楼主(2014-08-20):
折腾了一阵,新建工程老不见SDK选项,原来要自己动手添加组件
还是建议直接集成的好,省得麻烦
添加的时候还得下载一阵

网友:
按照培训教程,在新建的时候是有选项的:

楼主你是没有这个选项吗?
后来如何添加的?

网友A:
2楼的是不是内部专用的?试了一下没有2楼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的是不是内部专用的?试了一下没有2楼的界面。

不是,你新建一个工程,是有这个界面的,你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新建一个工程,是有这个界面的,你再试下。

新版本有类似的界面,但是安装的时候没有SDK包含在里面
还需要另外下载添加,SDK那些都是灰色的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版本有类似的界面,但是安装的时候没有SDK包含在里面
还需要另外下载添加,SDK那些都是灰色的额 ...

的确,我这边也是灰色的,不能勾选。
你是怎么下载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我这边也是灰色的,不能勾选。
你是怎么下载添加的?

菜单栏最后一项下面有添加组件的
我卸载了 现在看不到 好像是HELP下面
就像Eclips安装组件一样的安装就好了,会提示安装选项的

楼主:
安装完KDS之后新建工程的状态

楼主:
添加SDK和MQX组件
第一步:
选择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第二步:
work with 栏选择Freescale KDS Update Site - http://freescale.com/lgfiles/updates/Eclipse/KDS
第三步:
勾选MQX 和 KSDK
然后一路NEXT
看到选项选择I ACCEPT
然后FINISH等待安装结束

网友:
谢谢9楼,这方法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SDK和MQX组件
第一步:
选择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楼主,你这总结很好啊。
完全可以写个经验分享了。

网友B:
楼主,你装过之后,新建能选择那个SDK吗?
我这边还不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装过之后,新建能选择那个SDK吗?
我这边还不能选,

可以啊
有SDK选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有SDK选项的

刚我版本太低了,我再试试。
你现在用的什么版本?
你能帮我看看,你新建的时候,芯片能选KV3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我版本太低了,我再试试。
你现在用的什么版本?
你能帮我看看,你新建的时候,芯片能选KV31吗?

我用的是1.1.0
有KV31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1.0
有KV31的

非常感谢,可能我刚卸载没有重启的原因,我马上重启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可能我刚卸载没有重启的原因,我马上重启再试试。

这个KDS使用SDK库也有意思
芯片选MK22FN512VLH12能够选上SDK
选其他的MK22的120MHZ的都不行
貌似这个SDK只给FRDM-K22F定制了
要是我用MK22FN1M0VLH12 使用MK22FN512VLH12建立工程应该没事吧?
使用MK22FX512VLH12估计会有问题吧

网友:
挺好的哈

网友:
来来来,再来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KDS使用SDK库也有意思
芯片选MK22FN512VLH12能够选上SDK
选其他的MK22的120MHZ的都不行

是这样的,目前的SKD只有K22F51212,K64F12,KV31F51212这样的新芯片,所以你如果使用这些新芯片,应该是都可以选SDK的。

网友C:
楼主的分享很到位,不然还真难找,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做的,有文档介绍吗?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分享很到位,不然还真难找,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做的,有文档介绍吗?求分享。 ...

Eclipse的标准操作方法吧
Eclipse也没怎么用,但是加载这个倒是了解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lipse的标准操作方法吧
Eclipse也没怎么用,但是加载这个倒是了解过

加载我也知道,PE加载keil插件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你咋知道加载http://freescale.com/lgfiles/updates/Eclipse/KDS
这个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载我也知道,PE加载keil插件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你咋知道加载http://freescale.com/lgfiles/updates/Ec ...

点开work with选择框的箭头下就有啊············
不用去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开work with选择框的箭头下就有啊············
不用去找··········· ...

太强悍了,原来这样啊,我每次都点进去。看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悍了,原来这样啊,我每次都点进去。看到了,呵呵。

习惯性动作············
我都喜欢把陌生软件能点开的下拉菜单点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性动作············
我都喜欢把陌生软件能点开的下拉菜单点看看一下 ...

你这招还真管用,呵呵!
感谢分享啊!

网友D:
可惜这个SDK支持的片子太少,否则应该是不错,PE+SDK+IAR,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这个SDK支持的片子太少,否则应该是不错,PE+SDK+IAR,多好啊。

我倒是觉得如果SDK支持的片子足够多的话,用KDS将会非常的爽
没必要再来折腾一下IAR了

网友:
KDS的优势慢慢会显现出来,毕竟是自家出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觉得如果SDK支持的片子足够多的话,用KDS将会非常的爽
没必要再来折腾一下IAR了

eclipse的速度,GCC不是谁都能熟练使用的,KDS专用性太强。换个片子就麻烦。资料太少。

网友:
谢谢楼主了  我也遇到和楼主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1-06):
谢谢楼主分享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也添加成功了

网友:
好费劲,感觉还是用keil好些,方便多了。调试起来也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