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DS报错,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0):
在打开项目中的文件时报错,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你打开的是什么工程,是不是KDS工程呢,还是CW工程?CW工程是不可以用KDS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的是什么工程,是不是KDS工程呢,还是CW工程?CW工程是不可以用KDS打开的。 ...

新建的工程,按照步骤一步步建的那个FRDM-K64F的工程
现在卸载了KDS,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建的工程,按照步骤一步步建的那个FRDM-K64F的工程
现在卸载了KDS,重装一下试试 ...

如果新建的KDS工程,没有道理打不开的。
你是怎么打开的呢?
KDS打开工程,是import, 然后add exist project.
你先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建的KDS工程,没有道理打不开的。
你是怎么打开的呢?
KDS打开工程,是import, 然后add exist pro ...

就是直接新建工程 然后打开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就提示这个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新建工程 然后打开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就提示这个东东

是吗?
我这边到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
KDS没有说支持XP系统。
主机操作系统:
Windows® 7/8 (32位和64位)
Linux® (Ubuntu、Redhat、Cen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
我这边到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

我的是WIN7 64BIT 专业版

楼主:
在重新安装KDS 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
我这边到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

重新安装之后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之后没问题了

嗯,这个月已经发布了KDS 1.1.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月已经发布了KDS 1.1.0版本。

我用的就是1.1.0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有写了KDS 1.1.0安装MQX和SDK的方法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我只安装了KDS1.1,请问是不是还要安装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安装了KDS1.1,请问是不是还要安装PE?

KDS里面已经有PE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DS里面已经有PE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2337

那为什么要按照上面的贴子安装MQX和P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2337

那为什么要按照上面的贴子安装MQX和PE呢 ...

装的是SDK和M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