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嘉立创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0):
麻烦JLC看下怎么回事,三个绑定发货,支付宝怎么三个都要快递费了,你们系统怎么了?
你们系统显示不收快递单钱,但是到支付宝就收了,你们服务人员说没办法,系统自己的事情,但我知道这不应该是我的问题啊,帮忙解决啊
感谢

网友A:
你来错地方了吧,打电话给他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错地方了吧,打电话给他们呀

打了,说系统自动,让我加800...的QQ,我能说我现在公司QQ被封了上不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了,说系统自动,让我加800...的QQ,我能说我现在公司QQ被封了上不了嘛

打电话给网管,请它对楼主暂时网开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给网管,请它对楼主暂时网开一面.

这个是私活,自己做的小板子,不能告诉公司的 ,我手机加他们800..的QQ了,不过没人理,估计休息中,在等会

网友:
网银付款好了。不是说支付宝手续费贵么。

网友C:
楼主联系嘉立创市场工作人员吧。我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操作顺序的问题。
就是说,你付款的时候,先点击其中一个订单,进入支付宝,这时候在支付宝中产生了一条待付款的记录,而因为这个单是今天要付款的第1个单,因此这个订单会计算首重的费用。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完成付款动作
又点击了另外一个订单,进入支付宝,这时候,因为前面第1个单没有完成付款动作,所以,现在要付款的这个订单,又算了一遍首重的费用。。。。
以此类推,第3个单,也是因为前面的订单没有完成付款动作,都当成了当天第1单来处理了。
而后面你统一在支付宝里面完成了这3个订单的付款动作,这时候支付宝回调嘉立创系统接口,第2,第3个订单重新计算的费用的时候,就没有运费(就会产生你看到的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按照正常操作顺序是没问题的。
楼主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处理多收的运费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联系嘉立创市场工作人员吧。我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操作顺序的问题。
就是说,你付款的时 ...

好的,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公司电脑不能安装支付宝密码,你们手机客户端又不支持支付宝连接操作,我就到一个同事那里,他有支付宝密码插件,先一起把订单连接到支付宝上,没有付款,然后我用手机一个个付款,后来看了下付款不对,查看之前也有几次打样几个的,是正确的,不晓得那儿错了,原来差异在此,已经联系QQ800...,等待处理,建议后台改改吧,技术问题不应该是问题,总能解决的,加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公司电脑不能安装支付宝密码,你们手机客户端又不支持支付宝连接操作,我就 ...

感觉技术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假设三个订单,如果全部先点击支付转到支付宝,但暂时不实际支付!

如果JLC这时候只确认第一个邮费,剩下两个免邮的话。我只要进到支付宝,把后两个支付掉即可,第一个我就不实际支付了不做了,相当于免邮了。
这样我每次要做的时候就提交两个板,第一个为废板,第二个才是真正要做的板!实现每次都免邮

当然,可能不会有人这么变态,但是制度的漏洞总归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