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k60最小系统和例程

楼主(2014-08-20):
这是参加比赛使用的最小系统板,画的不好,但是当时使用时可以满足要求。
欢迎交流。
首次发帖如有不周之处欢迎版主指正。
评论请保持绅士风度。

网友A:
大哥你原理图中不是没有RTC晶振的吗?????pcb文件中是有RTC晶振的(在板子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原理图中不是没有RTC晶振的吗?????pcb文件中是有RTC晶振的(在板子底层)?? ...

rtc是后来直接加在pcb上面的 无源晶振电路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是后来直接加在pcb上面的 无源晶振电路简单

是呀,,,我做小车时没用RTC模块,,,,平时也挺少用的吧。一般我都没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做小车时没用RTC模块,,,,平时也挺少用的吧。一般我都没加上去  ...

rtc我也没验证

网友B:
好精致,不过K60有点贵了,决定从M0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精致,不过K60有点贵了,决定从M0入手。

m0主要低功耗和高性价比 好像用来竞争8位市场,k60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m0主要低功耗和高性价比 好像用来竞争8位市场,k60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有点贵 ...

K60是M4的功能强贵也正常,M0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M4还是用之前的32了最近M0挺热的,正好就用飞思卡尔了。

网友C:
吃了得有一年灰了吧

网友:
楼主太谦虚,板子很漂亮!

网友:
不是高清大图啊,不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了得有一年灰了吧

记得真清楚啊!

网友:
谢谢楼主,资源宝贵。

网友:
那不是必须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
自己焊的?

网友:
楼主的例程是官方的吗?还有核心板上没有复位电路吗?

网友:
四层板,感觉有点浪费呢?双层能走线,而且也便宜

网友:
楼主拍照技术有待提高啊,有点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