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是神马东东。。。

楼主(2014-08-20):
最近换了一个本本,上面有30G的固态硬盘。本来以为可以用来装个系统玩玩,没想到默认给了这货,英特尔动态存储。

貌似是用作缓存,不过也感觉不到有更快点,反而打开某些软件稍微有卡顿的情况。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磁盘管理,看看这货是什么,或者干脆进bios看看,如果是独立盘,应该是可以装系统滴

cach ...

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这货,估计要在BIOS里面才能干掉。

内存已经16G了,所以没有升级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内存大,我的才8G

8G我估计完全够用了,我每次在资源管理器里面看都不会占用超过5G内存。可能是因为我不用耗资源的设计软件的缘故。

网友:
不装快速存储技术,然后直接用分区工具分区安装系统就行。那个就是一块单独的SSD硬盘,mstat接口的

网友B:
这货对win8系统有帮助,开关机速度非常快。如果是XP基本上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对win8系统有帮助,开关机速度非常快。如果是XP基本上没啥用处。

win7系统感觉也没啥用,开关机貌似跟老的本本都没啥区别。反而删文件打开软件比之前的慢,所以才注意到有这个东东。

公司装了硬盘加密软件,不知道动了这个对硬盘有没有影响。算了,还是由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