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TOWER开发板怎样下载程序?eclipse能仿真吗(以解决)

楼主(2014-08-20):
早上拿到了Tower开发板TWR-K60D100M,现有项目代码有两个工程,分别用IAR和eclips,首次用Tower不知道如何快速startup,如何仿真调试,所以求教:

[1]  TWR-K60D100M自带的OSBDM-debug port可以在IAR或者eclips下使用吗? 如果能用的话,驱动在哪里下载?

[2]  如果问题1不成立的话,有没有其他方法再eclips下仿真和下载?

[2]  IAR环境下,TWR-K60D100M能用J-Link仿真吗?我在原理图上看到J16插座是JTAG口,可以直接用这个口吗?

最后,上一张Tower照片,真挺漂亮的。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你先看一下tower板子的快速指南。
在快速指南中讲了如何安装板子,如何下载程序。
另外,关于IDE的情况,esclise是不支持下载程序的,当然如果你使用CW,是可以的。
IAR也是支持的。
而且我们的tower板子是支持JLINK仿真的,板子上自带的JTAG口就可以供JLINK使用了。

网友:
顶起~飞思卡尔的客服们,是否能快速的解决这类问题,看你们的了。

网友A:
高大上的节奏,楼主多发照片。解解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节奏,楼主多发照片。解解眼馋。

哈哈 歪楼了~ 既然大家喜欢看高清大图,那就再传几张吧

也希望看到帖子的前辈们介绍下载仿真的方法,谢过啦!

网友B:
楼主,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手把手例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252-1-2.html
这里有讲怎么下载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手把手例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252-1-2.html
这里有讲怎么下载程 ...

谢谢回复,IAR下找到了仿真器的设置选项,原来IAR下名字叫做PE Micro而不是OSBDM。 多谢!

网友:
哇  高大上的towper板
高富帅研发部啊

网友:
这个得多少米?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C:
我以前玩Tower的时候,用PE Micro,那是相当慢啊,Watch窗口东西多的时候,Step一步要半秒。后来拿到Segger的转接线后才用上Jlink,瞬间快好多。

要用这种“Adapter”才能玩JLink

网友:
高大上啊,这得多少钱。

网友D:
SEGGER的那个坑爹的转接头巨贵,好像是300+就一排线,说点什么好呢,还是自己往外引吧。

网友:
这板子绝对高大上呀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组合板子设计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EGGER的那个坑爹的转接头巨贵,好像是300+就一排线,说点什么好呢,还是自己往外引吧。 ...

这价格确实坑爹。到JLC打个板子,再买些排线,接头,估计100+可以做10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IAR下找到了仿真器的设置选项,原来IAR下名字叫做PE Micro而不是OSBDM。 多谢! ...

对的,因为是PE公司的,所以统称PE Micro。

网友:
现在FRDM板子上的openSDA都是1.27mm的座了,大家可以囤点插针、插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确实坑爹。到JLC打个板子,再买些排线,接头,估计100+可以做10个了 ...

盗版会被起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盗版会被起诉的

两边都是标准接头,自己设计一个转接板,还起诉呢。。。又没叫你去抄人家的板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

我现在是用我们自己的SDK生成hex文件,然后用CW下载,奇怪的是hex的大小和下进去的大小好像不同,也不能运行,正在看CW的Flash烧写设置。 请问CW可以烧hex吗?

楼主:
本帖楼主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用OSBDM在IAR下可以下载仿真,用J-Link引线(多谢网友帮助,我做了1.27的接头)直接接JTAG也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我们自己的SDK生成hex文件,然后用CW下载,奇怪的是hex的大小和下进去的大小好像不同,也不能 ...

CW当然是可以下载hex的,直接点击CW中的小闪电,然后选对烧录接口文件,然后把你的HEX调进去就能下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帖楼主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用OSBDM在IAR下可以下载仿真,用J-Link引线(多谢网友帮助,我做了1.27的接头 ...

如果楼主位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编辑一楼,然后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么快楼主都用上了,好强悍的样子。

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
高富帅的塔式开发板,直接吧某宝上的全给秒了

网友:
太帅了,羡慕嫉妒恨啊,不知lz打算搞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位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编辑一楼,然后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 ...

我貌似不能编辑楼主位和标题,还请版主帮我修改成“已解决”

网友:
mark,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貌似不能编辑楼主位和标题,还请版主帮我修改成“已解决”

已经帮你标好了。

网友:
高富帅的板子,居然用上了、

网友:
LZ的板子就是飞币兑奖活动Level 6 吗?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A(2014-12-05):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玩Tower的时候,用PE Micro,那是相当慢啊,Watch窗口东西多的时候,Step一步要半秒。后来拿到Segger ...

套件不配这个么?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件不配这个么?好贵。

Tower里是不配转接头的,这东西可以自己DIY一个。不过只DIY一个好像也便宜不了很多

网友A:
楼主你觉得tower和Lv5比那个比较好?
从学习的角度,通用型的角度。

网友:
高大上的tow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觉得tower和Lv5比那个比较好?
从学习的角度,通用型的角度。

LV5没有用过,不过从资料看,LV5可能更适合我们自己学习。当然,官方TOWER的好处是有一些公司的开源软件直接支持TOWER的。

网友:
好高端...真心不错~

网友:
eclipse不是那个做安卓的那个软件吗 也能做仿真?

网友:
中间几个位置的插槽是安装什么的

网友:
DIY一个转接头,啥都解决了;
PS:才看到,已解决,话说,这是谁改的标题啊,竟然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