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81的电感选取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图上的L1选取是功率电感,L2呢。应该不用选取功率电感了吧。个人觉得选取一个普通的电感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没有搭过这个电路,所以搭建之前先问问大家吧,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两个电感一般都是做在同一个磁芯上的。图上两个电感标有同名端,也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两个电感一般都是做在同一个磁芯上的。图上两个电感标有同名端,也是这个意思。 ...

电路图上确实有同名端的表示方法。当时我还纳闷了下,为什么会把同名段标准出来。不知道您说的用统一磁芯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想法,选取个功率电感就好了。
这个是我在淘宝选取的一个电感,10*10*4的,能承受1A的电流。

您看到后,麻烦解释下,不然我PCB做出来,效果不好,还得再重新来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两个电感一般都是做在同一个磁芯上的。图上两个电感标有同名端,也是这个意思。 ...

功率电感有同名端吗?
以前做信号采集的时候,发现一些电感有同名端,但是就这个图来说,没发现什么同名端的标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两个电感一般都是做在同一个磁芯上的。图上两个电感标有同名端,也是这个意思。 ...

我猜测是不是这样啊,就在在做PCB的时候,注意这两个电感的同名端方向,一个要接Vin,
另一个同名端要接GND呢?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SPEIC电路的分析,这种电路里的两个电感是做在同一个磁芯上的,也就是做成变压器形式的,这样做有利于减小纹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份网上下的SEPIC电路分析,你好好看一下,我也是大体看了一下,略知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份网上下的SEPIC电路分析,你好好看一下,我也是大体看了一下,略知一二。 ...

好的。我一会去看下。

网友B:
同2楼,匝数要一样多,效果才好。这个电路有个缺点就是纹波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2楼,匝数要一样多,效果才好。这个电路有个缺点就是纹波可能比较大。

个人怎么觉得是在布局的时候注意同名端就好了呢?!!!!!!!!!!!

楼主:
沉了,不要沉啊。。。。。。。。。。。。。。。。。问题还没解决呢。。

楼主:
LTC3637 - 76V、1A 降压型稳压器

特点

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4V 至 76V
内部 350mΩ 功率 MOSFET
无需进行补偿
可调的 10mA 至 1A 最大输出电流
低压差操作:100% 占空比
低静态电流:12μA
宽输出范围:0.8V 至 VIN
0.8V ±1% 反馈电压基准
精准 RUN 引脚门限
内部和外部软起动
可编程 1.8V、3.3V、5V 或可调输出
所需外部组件极少
可编程输入过压闭锁
扁平 (仅高 0.75mm) 3mm x 5mm DFN 和耐热性能增强型 MSE16 封装

典型应用

描述

LTC®3637 是一款具有内部高压侧电源开关的高效率、降压型 DC/DC 稳压器,在无负载条件下仅吸收 12μA 的 DC 电源电流,同时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压。

LTC3637 能够提供高达 1A 的负载电流,并具有一个可编程峰值电流限值,故而提供了一种用于优化效率及减小输出纹波和组件尺寸的简单方法。LTC3637 兼具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集成型电源开关、低静态电流和可编程峰值电流限值,从而在一个很宽的负载电流范围内实现了高效率。

凭借其 4V 至 76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和可编程过压闭锁,LTC3637 成为了一款适合对多种电源实施调节的坚固型稳压器。此外,LTC3637 还具有一个精准的 RUN 引脚门限和软起动功能,旨在保证电源系统启动操作在任何环境中均处于良好受控的状态。

LTC3637 采用耐热性能增强型 3mm x 5mm DFN 封装和 MSE16 封装。

比较牛的一个电源芯片,标记下,以后可能用得上。

外加一个 FP6293。 3低电压输入,升压芯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MP8MU0s8QXpbfF1m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