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楼主(2014-08-20):
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

一.经验分享描述
可能很多网友看过“Keil + PE (倚天配屠龙),开发更轻松”帖子里的视频以及文档,通过那篇文档介绍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如何将Processor Expert软件配置生成包含模块初始化、功能函数的工程导入Keil MDK编译环境中。然而随着PE、Keil软件版本的更新不仅操作步骤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会遇到种种问题比如:在Keil的安装路径下找不到MDKEclipsePlugIn.zip插件。
为了让PE+Keil的用户在软件版本更新之后仍可继续使用,所以在此分享一下相关经验及操作步骤。

二.获得MDKEclipsePlugIn插件
1.从Keil官网下载并安装5.11a版本的MDK-ARM v5软件;(如图1)
2.此时安装路径Keil_v5下没有Eclipse文件夹,自然也就没有MDKEclipsePlugIn插件;
3.根据打开MDK软件时的提示下载针对Cortex-M芯片的补丁;(如图2)
4.将下载的mdkcm511a.exe补丁安装于之前相同路径,此时就可以在C:\Keil_v5\Eclipse文件夹下找到MDKEclipsePlugIn.zip插件了。
5.顺便在Keil MDK5.11a编译器的Pack Installer里安装飞思卡尔芯片支持包(如图3)

图1

图2

图3

二.为PE10.4安装MDKEclipsePlugIn插件
建议大家先从飞思卡尔官网的Processor Expert 软件, 微控制器驱动程序套件下载页面下载并安装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 (也就是独立的PE10.4软件)。然后根据以下步骤操作(如图4)
1.打开PE10.4在Help里选择Install New Software;
2.在弹出的Install窗口中单击Add;
3.在弹出的Add Repository窗口中单击Achive;
4.在弹出的Repository archive窗口中选择安装MDKEclipsePlugIn.zip插件。

图4

三.将PE10.4工程导入Keil MDK5.11a编译环境
1.打开PE10.4软件选择File-> New-> Processor Expert Project新建PE工程;
2.在弹出的New Processor Expert Project界面Project name里填入工程名,比如PE_Keil;
3.选择芯片型号,比如MKL25Z128xxx4;
4. Project Mode建议选择Standalone;(如图5)

图5

5. 选择Keil ARM C/C++ Compiler作为目标编译器,点击Finish;(如图6)

图6

6.工程组件配置完成后在Project里选Generate Processor Expert Code生成代码;(图7)

图7

7.代码生成后,在uVision里选择Create/Update uVision Project;(如图8)

图8

8.在弹出窗口里勾选“根据ProjectInfo.xml变化自动更新uVision工程”选项;(如图9)

图9

9.至此PE10.4工程导入Keil MDK5.11a编译环境步骤介绍完毕。

附件是文档形式的< PE10.4工程导入MDK5.11a编译环境.pdf>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希望对初次使用PE10.4软件与Keil MDK5.11a编译环境的用户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在帖子中予以指出。

网友A:
谢谢分享····
貌似这次更改MDK是没事找事,让用户下载两个包
估计本意是好的,结果是添了麻烦

网友B:
我看到mdk5下面有个pe是fsl的吗

网友:
这还没用过下来看看  谢谢

网友:
整理得这么详细,不错

网友:
资料真心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貌似这次更改MDK是没事找事,让用户下载两个包
估计本意是好的,结果是添了麻烦 ...

是有点,MDK5.10还是可以的,但是到511就要多下个才能用,所以我果断的又去装了5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mdk5下面有个pe是fsl的吗

C:\Keil_v5\Eclipse\MDKEclipsePlugIn.zip
这个就是供飞思的PE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比之前的视频文档的操作方法要简单多了。
就是KEIL最新版本怎么要装两遍,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Keil_v5\Eclipse\MDKEclipsePlugIn.zip
这个就是供飞思的PE用的。

不错啊 都集成了  看来是个趋势

网友D:
现在MDK的新版本都做成更新包得了,好麻烦!@

所以放弃使用新版,现在还在用4.7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MDK的新版本都做成更新包得了,好麻烦!@

所以放弃使用新版,现在还在用4.72 ...

我用MDK510的,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装过510,
第一天装上了,搞和谐搞半天,下载有问题的和谐码还需要KEIL官方支持...
第二天,准备用JLINK,插上后不升级不能下载程序,升级后提示是克隆版....

网友:
精华帖子,赞一个

网友:
从头到尾跟教程走了一遍,成功导入了KEIL

网友E:
如果导入MQX-LITE项目到MDK5.11A编译出错。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导入MQX-LITE项目到MDK5.11A编译出错。不知道什么问题。 ...

如果你用PE生成MQX-Lite项目导入MDK5.11a出错,建议你在论坛里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论坛有MQX工程师。

网友F(2014-10-11):
PE+MDK+Build target 'MKE02Z64xxx2'走了一遍,教程说明很详细。

修改PE代码完成后在Project里选Generate Processor Expert Code生成代码,
每次都新起一个MDK,尽管前次启动的还没关,打开的也是同一个工程。
呵呵。

PE的功能挺赞的,省了很多写驱动的时间和精力。
以前都是一个管脚一个管脚的配置,写驱动最费精力了。

网友G:
楼主能否提供mdkcm511a.exe的下载地址啊,官网上成了mdkcm512.exe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MDK+Build target 'MKE02Z64xxx2'走了一遍,教程说明很详细。

修改PE代码完成后在Project里选Generate  ...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请多多关注另一款今年飞思卡尔专为Kinetis微控制器推出的完全免费无限制的编译环境: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是一种附送的Kinetis MCU集成开发环境,为您的设计提供强大的编辑、编译和调试功能。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基于包括Eclipse、GNU编译器套装(GCC)、GNU调试器(GDB)等免费开源软件,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一种不限制代码大小的简单开发工具。此外,Processor Expert软件支持您利用其知识库进行设计,只需几次鼠标点击即可创建强大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提供mdkcm511a.exe的下载地址啊,官网上成了mdkcm512.exe了,谢谢!

当时也是直接从Keil 官网下载的,所以现在找不到那个链接了。
建议你还是下载最新版本的MDK,说不定5.11a版本的问题已经修复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时也是直接从Keil 官网下载的,所以现在找不到那个链接了。
建议你还是下载最新版本的MDK,说不定5.11a ...

谢谢! MDK V5.12有木有下载地址啊? 谢谢!

网友:
找到了:
http://pan.baidu.com/s/1sjnZw77

补丁包:
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Keil_v5\Eclipse\MDKEclipsePlugIn.zip
这个就是供飞思的PE用的。

能否给发个Keil_v5的MDKEclipsePlugIn.zip啊?谢谢!不想装legacy的支持了,太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给发个Keil_v5的MDKEclipsePlugIn.zip啊?谢谢!不想装legacy的支持了,太大了;谢谢! ...

你好
难道现在Keil MDK5.12版本安装后在安装路径Keil_v5下依旧没有Eclipse文件夹,还是没找到MDKEclipsePlugIn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MDK V5.12有木有下载地址啊? 谢谢!

Keil 官网选择第一个就会跳转到下载地址了。
MDK-ARM v5
Version 5.12 (September 2014)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Cortex and ARM devices.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对初次使用PE10.4软件与Keil MDK5.11a编译环境的用户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在帖子中予以指出。{:s ...

楼主谦虚了 已经很好很强大了

网友:
高大上,我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能否给发个Keil_v5的MDKEclipsePlugIn.zip啊?谢谢!不想装legacy的支持了,太大了;谢谢! ...

这个插件你装好MDK后,再装PE就会生成,这里我也上传下:

直接解压到keil安装文件夹下。

网友H:
楼主好人哎  感觉PE会成为主流呢,现在还在看寄存器学代码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人哎  感觉PE会成为主流呢,现在还在看寄存器学代码中。。。。。。。。。。 ...

PE生成的代码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冗余,需不需要的都给你生成了。
所以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如果你很计较空间,以及代码精简性,那么就需要自己用寄存器去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件你装好MDK后,再装PE就会生成,这里我也上传下:

直接解压到keil安装文件夹下。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客气,后续遇到问题,欢迎发帖交流。

网友I:
jlink SWD接口(VCC Vref SWDIO SWd_clk gnd)烧写KL16Z要一分多钟(60K代码的样子),jlink升过级,keil是5.11版本。不知道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jlink SWD接口(VCC Vref SWDIO SWd_clk gnd)烧写KL16Z要一分多钟(60K代码的样子),jlink升过级,keil是5. ...

SWD通信速率设置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SWD通信速率设置了多少?

4M,把jlink固件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强大,还没有玩过FSL的ARM,

网友J(2015-02-03):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装上Keil V5后下载程序时,总是会出现未响应,最后直接退出这个软件,重新打开后,还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管是下载ST的还是Freescale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遇到这个问题的给个答案。一直未解决,最后还是装回到V4版本。系统:win7-64旗舰版。系统上装了Eclipse做过Android开发(不知是不是装了这个软件的缘故)~

网友(2015-04-12):
开始关注飞思卡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装上Keil V5后下载程序时,总是会出现未响应,最后直接退出这个软件,重新打开后,还是这 ...

你好 请问使用正版的软件和正版的下载器还会出现吗?